楼主(2009-10-27):
大家好,想问一下,你们在设计配电系统中,电缆是怎么选型的?比如:

1.连接电动机用什么样的电缆?软线还是硬线?什么型号的电缆时连接电动机的?

2.连接按钮开关用什么样的电缆?软线还是硬线?什么型号的电缆?

3.照明灯用什么样的电缆?软线还是硬线?什么型号的电缆?

4.传感器用什么样的电缆?屏蔽电缆又该怎么选型?

5.电缆型号是怎么区分的?BV是什么电缆?BVV是什么电缆?他们的用途是不是也不一样呢?

大家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吗?有的话希望发到我邮箱里,谢谢了,lzhosky@qq.com

网友A:
买元件时,大致问一下,然后计算所需要的,一般软线多一点。

楼主:
配线的时候有什么规范吗?
一个三相的异步电动机我选用BVV4芯(U V W PE)的电缆可以吗?
按钮开关我用RV的电缆可以吗?符合规范吗?
大家有什么标准吗?写出来我参考一下啊。

网友B:
这个我也不知道,要多交流。
我想需要根据电流大小来选择电缆的粗细,长度也有限制,另外越长的话就需要更粗的电缆

网友C:
我原来有个表,但现在没找到,可以从网上再找一个,直接查就行

楼主:
不知道大家有配线的标准吗,有的话传上来大家分享一下啊。
电动机用什么型号的电缆?
照明用什么型号的电缆?
按钮开关用什么型号的电缆?
传感器用什么型号的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