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7):
各位大侠帮帮忙呀!!!!
              公司要我解决一个技术难题,是这样的:有一个直流24V/3A电机。要求它在工作是电流大于3A时就停止工作,小于3A时就正常工作。

                 请求大家帮忙做一电路,最好有图。谢谢!!!

网友A:
1、用PLC,但成本太高。
2、用智能型数字式电流表,参数可设置。
3、用过电流继电器。

网友B:
过电流继电器

网友C:
全部的整流器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D:
数字式电流继电器

网友E:
过电流继电器简单便宜

网友F:
用过电流继电器最实惠,效果也理想

网友G:
用过流继电器

网友H:
如果要求精度不高,热继电器就完全可以的

网友I:
就是的看你用在什么场合呢,才选用什么样的方式

网友H:
很多办法都能解决的

网友J:
用个智能电机保护器,设置过载电流3A,并改为自动复位!

网友K:
用电流继电器常闭点95.96控制接触器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