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7):
我厂使用ABB变频器,配3.3KV/1250KW电机,调试过程中因某些小故障需要重新建模,请问“建模”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高压变频器我没有接触过。但就一般的变频器而言,“建模”指的就是变频器对配用电动机的辨识 工作(大多用于矢量控制方式时),电动机辨识一般有手动和自动辨识方式。手动时按说明书的设置流程,准确输入电动机铭牌数据,如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功率、额定转速、额定功率因数等参数,麻烦的是有的参数在电动机铭牌上没有。自动辨识则由变频器来进行电动机参数的自动读取工作。

楼主:
“建模”后如果电动机的某些参数发生变化,是否还需要重新建模,否则变频器就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建模”后如果电动机的某些参数发生变化,可以理解成辨识数据输入有误差了,这样电机建模就不算精确了,不一定会影响变频器的正常工作,但控制起来不会有好的运行效果是必然的。建模越接近电机的真实数据,运行效果就越好。具体问题建议还是仔细的看看变频器说明书的相关论述。

楼主:
我看变频器调试时都要根据所带电机输入一些参数,这就是所谓的“建模”吗?

网友B:
在变频器内所谓建模,就是通过电动机与变频器的自动识别,在变频器内的控制核心建立电机的控制模型。一般的在建好模型以后,就不需要重复这项工作了。除非变频器故障把这个模型丢失了。要是那样的话,就太讨厌了。

楼主:
如果电机的某些参数发生变化也需要重新建模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电机的某些参数发生变化也需要重新建模吧?

要达到良好的运行效果,还是应该重新建模。

楼主:
建模过程应该是变频器专业人员来操作吧

网友C:
就是通过辨识电机,在变频器控制器里自动建立此电机的基本模式,在矢量变频器,尤其DTC控制模式时才用的。一般不更换电机不用经常“建模”的

网友B:
理论上,变频器针对电机的控制模型是可以任意设置的,也就是说,只要电机允许,变频器的控制模型可以随便怎么设置,反正是变频器控制电机,要电机怎样他就得乖乖的怎样。^_^
而实际上,负载的特性是靠电机的运行来完成的,所以电机如果偏离了负载特性,就满足不了工艺要求。因此,实际应用中若想获得最佳的控制效果,就应该尽量使变频器的控制模型与电机匹配。这样,可以充分的发挥电机的设计能力、提高电机的运行效率。以满足实际需求。比如最大功率点、电机滑差、恒功率范围、弱磁点、功率因数等等,若能完全达到电机的出厂设计指标的话,那就是实现了精确建模。完全发挥电机的能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通过辨识电机,在变频器控制器里自动建立此电机的基本模式,在矢量变频器,尤其DTC控制模式时才用的。一般不更换电机不用经常“建模”的

一般的V/F控制不需要“建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变频器针对电机的控制模型是可以任意设置的,也就是说,只要电机允许,变频器的控制模型可以随便怎么设置,反正是变频器控制电机,要电机怎样他就得乖乖的怎样。^_^
而实际上,负载的特性是靠电机的运行来完成的,所以电机如果偏离了负载特性,就满足不了工艺要求。因此,实际应用中若想获得最佳的控制效果,就应该尽量使变频器的控制模型与电机匹配。这样,可以充分的发挥电机的设计能力、提高电机的运行效率。以满足实际需求。比如最大功率点、电机滑差、恒功率范围、弱磁点、功率因数等等,若能完全达到电机的出厂设计指标的话,那就是实现了精确建模。完全发挥电机的能力了。
这么说建模对发挥点击的性能,达到理想的节能效果应该很重要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建模对发挥点击的性能,达到理想的节能效果应该很重要吧?
是的,不论是V/F控制,还是矢量控制,准确的输入电机铭牌数据,然后通过变频器的自动辨识功能,准确的建立电机模型。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最佳的控制效果。
电机的基本参数包括:额定转速;额定运行频率;额定转矩;额定功率;最高转速;额定激磁电流;;额定功率因数;差不多了,就这些。

网友B:
如图示,任何一个异步电机都会有2条图示的外特性曲线,这2条曲线就是电机的模型。所谓变频器的建模,就是要模拟描绘这2条曲线,使电机能够达到自身的外特性曲线。变频器的模型建的如果不准,就可能达不到电机的自身的外特性曲线,电机的能力就发挥不好。这就是变频器建模的物理意义。

图中,n-min至ne为电机的恒转矩调速范围;ne至n-max为电机的恒功率调速范围。红色曲线为电机的扭矩曲线,蓝色曲线为电机的功率曲线。

怎么才能判别变频器的模型建的好呢?那就是看他实际带载状态是不是有能力达到图示曲线的重合。

楼主:
确实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