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7):
各位大侠有的请发邮箱blls810911@163.com,谢谢

网友A:
1、概述:

SBWR、SBWZ系列热电偶、热电阻温度变送器是DDZ系列仪表中的现场安装式温度变送器单元,与工业热电偶、热电阻配套使用,它采用二线制传输方式(两根导线作为电源输入和信号输出的公用传输线)。将工业热电偶、热电阻信号转换成与输入信号或与温度信号成线性的4-20mA、0-10mA的输出信号.

该温度变送器可直接安装在热电偶、热电阻的接线盒内与之形成一体化结构。
2、主要特点:
 ·采用硅橡胶或环氧树脂密封结构,因此耐震、耐湿、适合在恶劣的现场环境安装使用。

·现场安装在热电偶、热电阻的接线盒内使用,直接输出4-20mA、0-10mA的输出信号。这样既节约了昂貴的补偿导线费用,又提高了信号远距离传输过程中的抗干扰能力;

 ·热电偶变送器具有冷端温度自动补偿功能;
 ·精度高、功耗低,使用环境温度范围宽,工作稳定可靠;
 ·适用范围广、既可以与热电偶、热电阻形成一体化现场安装结构,也可以作为功能模块安装在检测设备中和仪表盘上使用;
 ·智能型温度变送器可通过HART调制解调器与上位机通讯或与手持器和PC机对变送器的型号、分度号、量程进行远程信息管理、组态、变量监测、校准和维护功能;
 ·智能型温度变送器可按用户实际需要调整变送器的显示方向,并显示变送器所测的介质温度、传感器值的变化、输出电流和百分比例;
3、工作原理:
   热电偶或热电阻传感器将被测温度转换成电信号,再将该信号送入变送器的输入网络,该网络包含调零和热电偶补偿等相关电路。经调零后的信号输入
到运算放大器进行信号放大,放大的信号一路经V/I转换器计算处理后以4-20mA直流电流输出;另一路经A/D转换器处理后到表头显示。变送器的线性化电路有两种,均采用反馈方式。对热电阻传感器,用正反馈方式校正,对热电偶传感器,用多段折线逼近法进行校正。一体化数字显示温度变送器有两种显示方式。LCD显示的温度变送器用两线制方式输出,LED显示的温度变送器三线制方式输出。
4、技术参数

1、输入信号:热电偶:K、E、J、B、S、T、N。热电阻:Pt100、Cu50、Cu100(三线制、四线制)。智能型温度变送器的输入信号可通过手持器和PC机任意设置;

2、输出信号:在量程范围内输出4-20mA直流信号,与热电偶或热电阻的输入信号成线性或与温度成线性。智能型温度变送器输出4-20mA直流信号同时叠加符合HART标准协议通信;隔离式温度变送器:输入与输出相隔离,隔离电压500V,增加了抗共模干扰能力,更适合与计算机连网使用;
3、基本误差:0.5%FS、0.2%FS、智能型0.2%FS;
4、接线方式:二线制、三线制、四线制;
5、显示方式:四位LCD显示现场温度,智能型四位LCD可通过PC机或手持
器设定使之显示现场温度、传感器值、输出电流和百分比例中的任一种参数;
6、工作电压:普通型号12V-35V,智能型12V-45V,额定工作电压为24V

7、允许负载电阻:500Ω(24VDC供电);极限负载电阻R(max)=50(Vmin-12),例如在额定工作电压24V时,负载电阻可在0-600Ω范围内选择使用。
8、工作环境:a:环境温度-25-+80℃(常规型)
                      -25-+70℃(数显型)
                   -25-+75℃(智能型)
              b:相对湿度:5%-95%
           c:机械振动f≤50Hz, 振幅≤0.15mm
             d:无腐蚀气体或类似的环境;
9、 环境影响系数:δ≤0.05%/℃。
5、测温范围
     类 别     材  质           分 度 号       测 量 范 围
     热电偶
             镍铬-康铜           E            0-1000℃范围内任选
             镍铬-镍硅           K            0-1300℃范围内任选
             铂铑10-铂           S            0-1600℃范围内任选
             铂铑30-铂铑6        B            0-1800℃范围内任选
             铜-康铜                T            0-400℃范围内任选
             铁-康铜                J            0-1200℃范围内任选
     热电阻
             铜热电阻            Cu50         -50-+150℃范围内任选
             铜热电阻            Cu100        -50-+15℃范围内任选
             铂热电阻            Pt100        -200-+600℃范围内任选

6、型号代码及说明:
         型     号    说     明
     SBW  温度变送器
     类别   R    热电偶
            Z    热电阻
     传感器
     1     适配K型热电偶/热电阻适配Pt100
     2    适配E型热电偶/热电阻适配Cu100
     3    适配J型热电偶/热电阻适配Cu50
     4    适配B型热电偶
     5    适配S型热电偶
     6    适配T型热电偶
     7    适配N型热电偶
     8    用户自定
     电路类别
     0    隔离型
     1    非隔离型
     安装方式
     0    常规型
     1    专用型
     2    挂壁型
     3    导轨型
     温度变送器
     0   常规型
     1   智能型
     2   数显型
     3   指针型
     4   智能数显型
     5   智能指针型
     6   带HART协议型

7、热电阻温度变送器的接线及调整

 变送器的接线原理如图所示。端子+接24V电源正端、端子-为4~20mA电流输出端,该端经负载电阻后(显示仪表)回到24V电源负端。
   端子a.b.c接热电阻。变送器有零点及量程调节电位器,便于用户进行微量调整。

8、校验方法: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安装的环境必须是在-20-+70℃内,当周围环境温度太高时,SBWZ/R信号转换器和显示模块可以与热电阻或热电偶分离安装。
 ·加电前,请仔细检查电源的正负极性,不能接错,否则可能造成不可知的后果。
 ·SBW信号转换器模块用环氧树脂灌封固化,以加强其防震性能,并防湿、防腐、防潮。
 ·温度变送器使用六个月后需进行校验。
a、热电阻温度变送器校验方法
 ·设备要求:数字电压表一台;
 ·按系统连接方法接线;
     ·根据变送器铭牌上标明的传感器和量程范围,输入相应的阻值,使输出为1V和5V(可分别调整零点电位器和满度电位器);
    ·按量程十等分点输入各电阻值,检查各温度输出是否符合精度范围;
  · ·按说明书技术指标进行测试,应符合技术要求。
b、热电偶温度变送器校验方法
·设备要求:数字电压表一台;
·按系统连接方法接线;
     ·根据变送器铭牌上标明的传感器和量程范围,输入相应的阻值,使输出分别为1V和5V(可分别调整零点电位器和满度电位器);
    ·按量程十等分点输入各电势值,检查各温度输出是否符合精度范围;
·按说明书技术指标进行测试,应符合技术要求。

楼主:
大侠,我要说明书啊,不是产品介绍,呵呵,谢谢

网友B:
说明书,比可简单呢,只有个接线图

网友C:
要说明书 干嘛 没有用的 只有接线柱 和接线图 总要的是看你接什么显示表 要那个显示表的说明书!热电偶 是人都会接 但是 显示表 调参数 不是是人就会设置的

楼主:
呵,可是我客户以前就没接触过温度变送器,我不可能给他手画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