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上并联的是什么,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9-10-27):
(无正文)

网友A:
图打不开呀

网友B:
看不到图

楼主:
我想重新编辑一下,但是编辑不了

网友C:
编辑不了,
那重新上传图好了

网友D:
一般是保护电路;

网友E:
图打不开,重新发一下呢!

网友D:
可以点回复,然后就可以上传图片了;
已经发的贴编辑时不能上传了;

网友F:
那个元件的参数是什么啊?一般是电阻或是电容

网友G:
有并二极管的,你的输出是控制什么啊?继电器,还是什么?

网友H:
压敏电阻,起钳压,吸收电路峰值的作用.常与电感性负载并联,如:电磁阀的线圈,接触器线圈等.

楼主:
这个输出带的负载时电磁阀

网友I:
这个是压敏电阻,根据使用电压220V用471的,110V用221的,一般使用压敏电阻做保护的是双向可控硅输出模块的,继电器输出一般用RC吸收回路,DC24V电磁阀一般是在电磁阀两端并联二极管。

网友D:
压敏电阻,有的模块式PLC对应的继电器输出的模块内部也配有这个,起保护作用;

网友J:
我也觉得是压敏电阻,起保护作用的吧!继电器是110伏以上的吧

网友D:
这是一种模块式PLC的继电器输出模块;
红色圈住的就说明这个模块已经内部有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