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

楼主(2009-10-27):
我厂有一大型电机定子温度波动(范围在126-142欧姆左右,PLC指示温度波动为60-110℃),阻值是在断开PLC连接后在现场直接测量的元件,但是在现场接通数显表温度稳定(89℃)。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为电机运行涡流造成的干扰吗?
如果是干扰的话有什么方法可解决吗?
有没有那种可以稳定电阻的元件呢?小弟没见过啥世面,知识贫乏,求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B: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等高人给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