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供电问题请教

楼主(2009-10-27):
单位新区离变压器500米,负载约300KW,要怎么供电?用多大的电缆?负载有150KW是380V电源,150KW是220V。
电缆每米价格是多少?跪求了!谢谢!

网友A:
我不是很清楚,大致说一下:
   500米的距离已经够远,选择导线(如电缆)时、要考虑这一因素;
   150kW三相负荷,若是装机容量,还需考虑其负载率,这与设备性质有关,以得到计算电流;另外注意供电系统的接地(保护)方式,以确定几芯电缆。
   150kW单相负荷,应尽量均匀分布在三相上(采用三相供电);同样,也应考虑其负载率。

   然后,三相负荷与单相负荷再综合考虑,预留适当的扩展余量,选择电缆。

网友B:
如果负载率100%,那么就应该按照300kW负荷,600A电流来选择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