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8):
各位好,我在使用丹佛斯的变频器时,负载带0.75KW的搅拌电机,搅拌电机的使用转速范围为0-200转/分钟,对应的频率为0-35HZ,是否电机在较低频率下长时间运行会缩短寿命,是否可以设置使转速在0-200转/分钟时对应较高的频率范围呢?  谢谢!

网友A:
如果你要对应较高的频率,那只有改变电机外面的传动比;

网友B:
电机是变频的没有事

网友C:
配减速箱

网友A:
在35HZ运行时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长期在较低的频率下运行,首先电机的散热就是个问题;

网友D:
加个风扇专门散热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E:
你换个极数多的电机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