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60MR PLC

楼主(2009-10-28):
我的一台PLCFX1N-60MR与电脑连不上显示
而与别的PLC能连上说明是PLC不好,请问PLC坏了什么东西怎么会连不上

网友A:
用手编器连一下,如果也连不上就送修吧;

网友B:
可能是通讯口坏了,通讯口坏了就肯定连接不上

网友A:
不行可以加个FX1N-422BD的板装上去,通过这个板与电脑通讯;
不过有时CPU板坏了加这个也不一定能用;

网友C:
通信测试

楼主:
怎样通讯测试,如果修一下通讯要多少钱

网友A:
呵呵;维修的话只能发维修处先检测一下;

网友B:
如果有通讯板,也可以扩展个通讯板试下 FX1N-422-BD或是FX1N-232-BD这些
看扩展口通讯可不可以

网友A:
可以先找个通讯板试试看;能用就先用通讯板将就用吧;
修一下价格肯定比这个通讯板要高的多;

网友D:
用手持编程器读取一下程序看看

网友E:
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原因!不过我用手编器连接就可以连接!我也没有搞懂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