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8):
各位好:
    用电接点压力表控制两台水泵,其中一台当做备用,哪位高手帮忙出一张电路图,谢谢啦!!beyond-kx@163.com 这是我邮箱!

网友A:
直接标准图集

网友B:
低压启动?

网友C:
能具体些吗,要求太笼统,有些看不明白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表达清楚!!现在补充一下!!
应该就和电厂的各种水泵的差不多,如果不用电接点压力表的话
一启一备控制线路怎么怎么控制,就是当一台投入运行时,另外一台处于备用状态,当运行的那台出现故障后备用泵立即启动,故障的那台检修好后,又可以作为当前运行水泵的备用。

网友C(2009-11-27):
我帮别人做过,你使用变频器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