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疑问

楼主(2009-10-28):
请高手解释一下上面程序实现的功能。其中PLC输入端X7接光电开关

网友A:
台达的PLC, 表达的意思一眼就明..

网友B:
2楼既然说了是台达的PLC,那么找台达PLC编程说明看一下。确实很简单的几条指令,循环计时计数。

网友C:
循环计数,定时存储

楼主:
经大家解释,小弟明白了一点。程序执行后 D100中存放的数据是多少?劳烦大家分析一下程序执行过程,小弟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