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7配置文档

楼主(2009-10-28):
步骤一
1)PG/PC 设置
1. 进入操作系统控制面板找到 Set PG/PC Interface
2. 选择 S7ONLINE (step 7) ->PC internal(Local)
3. OK

2) 通过点击图标打开Station Configuration Editor 配置窗口

                          图1
3) 选择一号插槽,点击Add 按钮或鼠标右键选择添加,在添加组件窗口中选择OPC
Server 点击OK 即完成。

图2

4) 同样方法选择五号插槽添加IE General

                           图3

插入IE General 后,即弹出其属性对话框。点击Network Properties,进行网卡参数配置

                               图4

5) 网卡的配置
点击Network Properties 后,WINDOWS 网络配置窗口即打开,选择本地连接属性菜单
设置网卡参数,如IP 地址,子网掩码等。步骤如图5。确认各步设置后,网卡
配置完成。

                            图5

6) 分配PC Station 名称
点击“Station Name”按钮,指定PC 站的名称,这里命名为CC2_L1SRV1。点击“OK”确
认即完成了PC 站的硬件组态。

                         图6
注:Station Name 并不是特指PC 机本机的名称

步骤二:配置控制台(Configuration Console)的使用与设置
1) 配置控制台(Configuration Console)是组态设置和诊断的核心工具,用于PC 硬件
组件和PC 应用程序的组态和诊断。
2) 正确完成PC 站的硬件组态后, 打开配置控制台( start􀃆simatic􀃆simatic
net􀃆Configuration console),可以看到所用以太网卡的模式已从PG mode 切换到
Configuration mode,插槽号(Index)也自动指向5。如图7。

                        图7

3) 在Access Points 设定窗口中,将S7ONLINE 指向PC internal(local)。此设定是为
PC 站组态的下载做准备。

                               图8

步骤三: 在STEP 7 中组态PC Station
1) 打开SIMATIC Manager,通过File􀃆New 创建一个新项目,如“s7ethernetopc”。通
过Insert􀃆Station􀃆Simatic Pc Station 插入一个PC 站。特别注意的是,要将PC
Station 默认名称“SIMATIC PC Station(1)”改为与Station Configuration Editor 中
所命名的Station Name 名称相同,所以这里改名为“CC_L1SRV1 ”。双击
Configuration 即可进入PC Station 组态界面。

                       图9

                           图10

2) 在硬件组态中,从硬件目录窗口选择与已安装的Simatic net 软件版本相符的硬件插
入到与在Station Configuration Editor 配置的 PC 硬件机架相对应的插槽中。

                         图11

3) 分配普通以太网络参数
点击IE General 属性对话框中Properties 按钮打开以太网接口参数设置对话框,按要
求设置以太网卡的IP 地址和相应的子网掩码。IP 地址应与实际硬件所设以太网卡
IP 地址一致。(与图5 中IP 地址相同)并用New 按钮建立一个ethernet 网络。
确认所有组态参数,完成网卡设置。

                                 图12

4) 完成PC 站组件设置后,按下编译存盘按钮确定且存储当前组态配置

                               图13
5) 编译无误后,点击“Configure Network”按钮,进入NetPro 配置窗口。

                            图14

6) 在NetPro 网络配置中,用鼠标选择OPC Server 后在连接表第一行鼠标右键插入一个新的连接或通过“Insert>New Connection”也可建立一个新连接。

7) 如果在同一STEP 7 项目中,所要连接的PLC 站已经组态完成,即PLC 以太网通讯处理器(CP343-1 or CP443-1)网络已经使能,在选择“Insert New Connection”后,连接会自动创建,不需以下步骤的设置,仅需确认连接属性即可。如果在项目中没有所要连接的对象(如本例),你必须在“Insert NewConnection”对话框中,选择“Unspecified”作为连接对象,并在连接属性中
选择S7 connection。点击OK 确认。
图18:在网络配置(NetPro)中添加新连接

                    图15

8) 在S7 连接属性对话框中,将所要连接PLC 以太网通讯处理器(CP343-1 or CP443-1)IP 地址填入到图19 标注的 Partner、Address 对应空白框中。然后选择“Address Details”按钮,对地址进行进一步设置。所要设置的参数是机架和插槽号(Rock/Slot)。如果连接对象是S7 300 PLC,则机架和插槽号分别为0,2。如是S7 400 CPU,要根据实际机架和插槽号来设置。设置完成后点击OK
确认。
注:Slot 是指CPU 所在插槽号。

                           图16

                           图17

9) 确认所有配置后,已建好的S7 连接就会显示在连接列表中。点击编译存盘按钮或选择Network>Save and Compile,如得到No error 的编译结果,则正确组态完成。这里编译结果信息非常重要,如果有警告信息(Warning)显示在编译结果对话框中,这仅仅是一条信息。但如果有错误信息(error Message),说明组态不正确,是不能下载到PC Station 中的。

                             图18

步骤四:组态下载
1) 完成PC 站组态后,即可在NetPro 窗口点击功能按钮栏中下载按钮将组态下载到PC站中。需注意的是,下载过程中会删除已有相关组件的数据,新的组态数据将被下载到PC 机。点击OK 执行下载。
2) 下载完成后,可以打开Station Configuration Editor 窗口检查组件状态。下图为正确状态显示画面。OPC Server 插槽Conn 一栏一定要有连接图标,此项说明连接激活。

                           图19
步骤五:SI7配置
1) 进入si7驱动程序

2) 点击添加Channel,在communications Processor(CP)中选择TCP/IP->PC Station的本地网卡

3)在Virtual Field Device(VFD)中选择OPC Server

4)复选右上角的 Enable

5)点击添加Device,在connection中选择 CC2_Strand

6)复选右上角的 Enable

7)点击添加Datablock,在I/O Address Setup中填入需要进行通讯的I/O地址, 复选右上角的 Enable
8)查看通讯状态信息

9)保存文件,并配置setup

网友A:
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B:
文档里面有图的,不错,支持

网友C(2010-06-23):
图片无法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