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8):
平放可以吗?

网友A:
按照安装说明书上要求的安装吧。
有些元器件说明书上写着要求垂直安装。没有说明的话你就随便装。
尽量规范一点

网友B:
要坚直安装,因发热元件脱扣时平装有可能导致脱扣不彻底现象!

网友C:
当然是垂直了,不然也安不上呀,好像你没表达清楚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垂直了,不然也安不上呀,好像你没表达清楚你的意思.
平放在一块板子上也能装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坚直安装,因发热元件脱扣时平装有可能导致脱扣不彻底现象!
我也是害怕这个,但是就有人这么装

网友D:
空开当然要垂直安装了!除了热原件要求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灭弧罩的要求要垂直??当空开断开时所产生的电弧是向上的!灭弧罩就在上面,这样就会把电弧快速吸收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空开当然要垂直安装了!除了热原件要求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灭弧罩的要求要垂直??当空开断开时所产生的电弧是向上的!灭弧罩就在上面,这样就会把电弧快速吸收了!??

同意,最主要还要考虑到灭弧问题

网友F:
要看你点电控箱是立式(柜式、壁挂式),还是平面(卧式),操作方便,选择安装方式。

网友G:
还是按照安装说明书上要求的安装吧。

网友H:
当然怎么放都可以用的,但最好还是竖着安装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