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2009-10-28):
步进电机驱动器,是不是很容易烧掉。我把A-和B+接反了,结果24v电源就不亮了。驱动器是三阳的。

网友A:
电源接反了,烧掉很正常呀

网友B:
应该是短路了,在接线前一定要先看驱动器及电机的内部接线图

网友C:
绝对不能接反啊!短路烧毁是必然

楼主:
电源线不是0V和24V吗,我接反的是直接接到电机上面的-A和+B啊,
 烧掉了还可以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