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8):
本人在物业上班,电工。由于公司要求节能,我小区把250W高压钠灯换成了40W节能灯泡,电是节下来了,但是照明度不行,小区人反应强烈,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了。

网友A:
加大节能灯的功率。很简单的一件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大节能灯的功率。很简单的一件事。
颇有同感

网友C:
呵呵,问的有点意思

网友D:
呵呵;又要亮度又限这么小的功率,比较矛盾;

网友E:
普通节能灯的功率本来就不大,所以比较难,不过我去过一家公司用LED做的路灯,大约25W左右,亮度还可以,不过人家是做出口的,呵呵

网友F:
LED呢成本又高很多,你公司更不可能买了,都是小器,想黑人家老百姓。

网友G:
现在有很多太阳能,风能的路灯

网友H:
又要马儿跑的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网友I:
250的换成40的,也相差的太远了 吧

网友J:
把他改成2路的,用定时起来控制,在人多的时间用250W高压钠灯那路,大家都睡了就用40W节能灯泡的那路,不过单位舍得不,就难说了

网友K:
实际上路灯节电不全是换小功率的的灯,而是通过自动控制调整电压

网友L:
LED大概要80W才和250的钠灯有相同的亮度,但是价格太贵了

网友M:
12点以后亮一半

网友N:
换个百来瓦的金卤灯还行!

网友O:
那就加大节能灯的功率被

网友P:
换上85W就差不多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换上85W就差不多
我看就这样功率的节能灯产不多,再说45W的跟85W的价格相差不多,但亮度就差就跟250W接近了。

网友R(2009-12-13):
LED是很节能就是在贵了

网友S:
此是一个难题。为节能改节能灯,但和高压钠灯比通透率要差的太多。
减低灯的高度或增加灯的数量或两者结合。
现有无极灯节能但通透率和高压钠灯比还是差很多,价格还高不少。

网友A:
楼主你想想,250W的灯,用40W的节能灯代替,要实现同样的效果,需要提升600%的效率,你认为节能灯有这么大能耐吗。至少也得保证80W左右功率吧。
我要是业主,直接把灯都砸掉,这么想省电,干脆不用点。

网友T:
还是用钠灯,加一个声控吧!

网友U:
小马拉大车,难啊

网友V:
21楼,钠灯加声控,频繁启动换的不久快了,成本更高了,85W的节能灯成本也不低啊,
有没有想过换成卤化物射灯,照亮范围面积大,亮度高,寿命长。一个当多个使用。

网友W:
我也是小区物业的,路灯节能的问题我也在考虑,请大家多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