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8):
我想学习伺服,我这儿有一台三菱的MR-250如何使用!有没有入门级的书级一步一步学习呢,就如像学习PLC那样简单的,希望提供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A:
呵呵;MR有J、J2、J2S、E、J3等系列;
有驱动器及电机和相关的插头,编码器接线;有手册就可以操作了;
这个只是学如何使用及操作,不会像PLC那么难;

网友B:
型号好像不全,现在三菱常用的几个系列伺服驱动器手册三菱网站上都可以下载到手册的
这个不只是要看伺服手册,还要看PLC怎么去控制伺服

网友C:
先控制正反转,要了解接线

网友D:
看手册就成了

楼主:
谢谢!有没有此类书呢,除了手册之外的!

网友E:
伺服学习最主要的还是概念,先看看自控的书吧,再次是伺服的接线,接线要对,系统才可以运行,另一个重要的是定位模块,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