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8):
我单位选厂浮选机的开关柜装有CJ20-63接触器8只,每个配有一个空开、热继电器,控制一台18.5千瓦的电机,各接触器间距10mm左右,开关柜密闭,在热继电器出现过载动作时常发生接触器上端电弧短路,甚至波及相邻的接触器。检查接触器粉尘并不多,空开与接触器间是15mm的铝排连接。请教各位同仁,为什么接触器的电弧飞散出来,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楼主:
图片如下:

网友A:
试着离远一些

网友B:
俺搞弱电

网友C:
用质量好的试试看

网友D:
用软胶管套着就没事了.用火一烧就收仅的那种,

网友E:
是不是相间拉弧了

网友F:
这有什么嘛,有可能是你接触器的触点接触不好,本来是面接触,现在是点接触,再加上电流过大造成的尖端放电现象

网友G:
这个可能与热继有关。热继如果过载时不能干脆的跳开就有可能使接触器反复开合。这样就可能产生电弧。第二如果有谐波也可能产生电弧。

网友H:
配电柜内空气不够干燥。热继电器跳闸时,是负载过重电流过大引起。大电流产生大磁场,便产生了弧光放电,换质量好的可以解决。

网友I:
看看空开内部有无短路炭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