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下这块压力表

楼主(2009-10-28):
单位设备用这块表,有一电机时转时不转,最终发现是这块表焊接处开焊,造成电机问题。
这只是一块压力表,显示数而已,怎么会影响电机呢?

网友A:
断续接通导致接触器动作

网友B:
压力表也会有开关信号输出的,是不是把它的开关点接到控制电路中去了

网友C:
因为压力接入了电机控制反馈线路,所以它的接触不好,直接影响电机的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压力接入了电机控制反馈线路,所以它的接触不好,直接影响电机的运行。
有道理!

网友D:
压力表是不是用于控制液体或气体压力,用电机带泵进行控制。压力变化,输出变化

网友E: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F:
主要看你怎么用的呀,可能是模拟量或开关量控制的电机转速

网友G:
具体要看你的控制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表也会有开关信号输出的,是不是把它的开关点接到控制电路中去了
没有,设备用一年多了,最近出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