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9-10-28):
如题!谢谢

网友A:
用个定时中断,间隔性的就某个输出口置0、置1,不就是脉冲了,改变定时时间就改变频率了

网友B:
#include <reg51.h>
main()
{
wihe(0)
{
for(n=0;n++;n<500);
p0.0=!p0.0;
}
}

网友B:
改变n的值,则改变输出的频率。数目可以程序里加记数。

网友B:
发问的人如果没有看到答案实在是太可惜。

网友C:
只是步进电机对电压跟频率的关系也有一定的要求,以上只能说是原理,实际中还得处理好输出电压相对应频率的关系

网友B:
电压方面,驱动器是有要求的。电压为一定值。这些东西我已经试了,没有问题。只是这里没有加减速,再有就是自己要计算一下时间的周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方面,驱动器是有要求的。电压为一定值。这些东西我已经试了,没有问题。只是这里没有加减速,再有就是自己要计算一下时间的周期。
试试只能说明在你那个电机及负载的情况下,没问题,但要是电机功率大负载也大的情况下,若给定一定的电压值,若电压过高,则在轻载时浪费不必要的功耗,电压过低重载时可能又达不到需要的功率,总的影响会导致同步电动机的温升过高。

网友B:
你用过PLC控制步进电机吗?
PLC控制步进电机是把高速输出端接入步进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端,如果用DC5V不用接限流,如果用DC24V接约2K 1/2w的电阻.PLC向电机驱动发脉冲电机运行。
我的这个方法跟PLC控制没有两样。你是怎么控制的?如果看到你说下看看,谢谢!

网友D:
f = 6n/B
n  电机转速
B  步距角
f  频率

用定时中断来置位或复位IO口输出一个脉冲,每中断两次输出一个脉冲
T_APR = T_BASE/2f
T_APR 定时器重载值
T_BASE 定时器时基
如51单片机的定时器重载值:
TAPR = 65536-T_APR
do{
     REC_TL = TxL;
     REC_TH = TxH;
    TAPR = 65536-T_APR+TxL+TxH*256;
   }while(REC_TL!=TxL)
TxL = TAPR%256;
TxH = TAPR/256;

网友D:
如果用单片机直接控制步进电机,需在程序中做出步进电机旋转时IO状态做成表格,计算定时器重载值的方法同上(不用除2了),在中断中做一个环形计数器,每次中断时将查表得出的值直接输出到IO口。

网友E:
xlian的程序还有点象那么回事,楼主说的应该是用现成驱动器的情况,就是脉冲加方向,所以不需要轮番的对IO口输出,3楼的就没任何实用价值,除了误导人,估计是教材看多了,楼主没看到是福气。51做这个控制定时器输出脉冲是唯一的选择,什么DJNZ啊FOR之类的就不要来了,如果需要进行加速度的处理最好是查表,因为51能力实在有限,发脉冲的间隙根本来不及复杂的计算,做在程序里或预先计算好都可以

网友B:
#include <reg51.h>
sbit P10 = P1^0;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R0=1;
ET0=1;
EA=1;
while(1)
{

}
}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
TL0=0x**;
P10=~P10; }

是不是我写成这样你们才觉得爽呢?

网友B:
这个不知道他看不看的懂

网友F(2009-12-01):
我 是看不懂啊,郁闷。。。。。

网友G:
看你选择哪种控制方法,脉冲+方向还是双脉冲控制,再考虑怎末产生脉冲

楼主(2010-03-29):
谢谢,以上各位同仁的指点,方法我已知道了,只是还没有时间去试,这段时间再做一些低层的函数,已经大功告成,包括一些12864的全部底层函数,什么画图啊,画直线之类的,还有就是一些定时器,与PLC完全一样,想要多少定时器就有多少定时器,除了没有像PLC的编程软件,其它的基本一模一样,包括发脉冲

网友H(2014-11-05):
回复 楼主:
用这款RSI12864***这款液晶屏 UART 串口与单片机直接通信,就可以控制显示屏,占用口线少。
型号:RSI12864B***-00
显示模式:STN 蓝模负显
分 辨 率:128*64 Dots
VA  尺寸:72.0mm*40.0mm
工作电压:5.0V
接    口:RS232 or UART(TTL:5.0V)
◆基本特性◆
显示模式: STN 蓝模负显
VA  尺寸: 72.0mm*40.0mm
分 辨 率: 128*64 Dots
显示视角: 6:00
图片存储: 内建FLASH Memory,用于存储界面图片
2D  绘图: 支持2D(点、线、圆、矩形)图形绘制
字    库: 支持多国语言字库(如ASCII、中、日、韩……)
背光亮度: 支持软件可调
对 比 度: 支持软件可调
键    盘: 支持4*8键盘扫描功能,直接将键值发送给控制端
ID  识别: 支持ID识别功能,可实现一机多控
工作温度: -20~70℃
存储温度: -30~80℃
工作电压: 5.0V
通信接口: RS232 or UART(TTL:5.0V)

网友I(2015-10-25):
用定时器中断,在一定时间内取反IO口就可以了,这个时间可以设置速度快慢。

网友J(2016-05-04):
回复 网友B:
小弟才疏学浅while(0)怎么运行?

网友B(2016-10-16):
回复 网友J:
不好意思写错了,应该是while(1)

网友D(2016-12-10):
现在好多单片机都支持PWM模式、直接用它就可以;或者定时中断翻转IO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