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吊扇调速问题

楼主(2009-10-28):
上次在维修吊扇打开调速器,里面有一个整块标的电容符号的装置,请问这个调速器应用的是一个什么原理,多谢!

网友A:
现在的调速器都是一个多抽头的电容,在吊扇中有两个绕组,一个起动绕组,一个运行绕组,这个调速器相当于一个运行电容,改变电容大小就改变了速度

网友B:
如果你动手能力强的话还有两种方法。
1 绕一个多抽头的调速电感。
2 做一个过零触发的可控硅电子调速器。

网友C:
吊扇的调速原理是在外部将输入电压降低,使电机绕组产生的磁场强度减弱,转差率增加,转速降低。传统的减压器件是自耦电抗器,线圈绕在一定叠厚的硅钢片上,并在一定匝数引出几档抽头作为减压档别以使吊扇运行不同转速。现在一般采用可控硅作为无级减压调速器件,成本降低,可以无级任意调速。

网友D:
为什么不用那个电容还转,而且还是正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那个电容还转,而且还是正转
 为什么会不转?电机上本就有电容,电机是好的,你现在取掉调速器后接通电源,电机当然要转,肯定是正转

网友F:
看来楼主还不知道 - - - - 串联电容可以降压【实际是限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来楼主还不知道 - - - - 串联电容可以降压【实际是限流】

楼主:
但对电机不变频率的情况下,去降电压不对吧,那不造成磁路通过剩,电机发热

网友H:
有时间我会亲手做一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