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8):
如题,下载地址:
http://www.lanwind.com/files/pb375a-sdk.rar

网友A:
还要下载呀,你直接说说不更好吗

网友B:
404 Not Found
还是辛苦楼主一下吧

网友C:
实用的单片机读写U盘,sd卡等例程及开发手册
单片机读写U盘,sd卡

   采用SD卡作为存储装置,已经成为大容量数据存储器设计的首选,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以往控制SD卡通常合用ARM内嵌操作系统控制,系统庞大而复杂,工作稳定性也是问题,硬件成本高,且普通开发人员难以掌握,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特别开发了使用 51单片机来驱动控制大容量SD卡的开发学习套件。SD卡开发学习板提供详细的C51源码及注释,电路原理图,外围芯片资料,设计参考资料等你设计所需的资源,只要你有最基本的C语言基础 ,花几天时间看看教程及程序,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修改程序代码,并下载到学习开发板上,运行程序,看看你修改的程序是什么样的。

硬件资源:

1.  CPU采用STC89c53RC

    4V~5V工作电压,15K FLASH程序存储器,512字节SRAM,3个定时器,串口,32个I/O,兼容AT89C52等51内核单片机。

2.. 最大支持2G Byte SD卡

   2G以下的SD卡,Mini SD卡,开发板的驱动程序均支持。

3.  YM12232F液晶显示屏

   内置8192个16*16点汉字库和128个16*8点ASCII字符集图形点阵,可以显示图片,图形。

4.  四个功能按钮

   可以设置成8个状态,调试软件或设计成功能健。

5.  RS232接口

   该接口接上电脑的串口,通过下载软件,可以下载编译好的新程序,也可以作为串行通信接口传输数据。

   接口

1.  标准DB9串行接口

2.  自弹式SD卡坐

3.  空闲I/O口插针引出

4.  四个按钮,为你提供四种状态的淙输入控制

5.  液晶屏数据接口及控制端口

     软件资源

★   提供版主调试编译好的的 C51源程序,主要的软件功能模块包括SD卡检测,卡内文件数据读取,创建新文件,向指定文件中写数据,删除文件。

★  支持WINDOWS兼容的各种文件类型,可软件修改文件类型。

★   提供完整的程序代码,包括SD卡全功能驱动程序,串行通行程序(可以把指定文件的数据通过串口传输到电脑的串口调试软件中查看),液晶屏驱动程序,汉字显示,切换等功能,键盘的扫描程序代码。

★   提供开发板学习教程,快速上手指南,包括开发工具软件的参数设置,操作流程,下载方法等。

★   提供破解版的KEIL开发工具软件。

★   提供PROTEL 99SE 版本的原理图文件。

★   提供PROTEL电路板设计软件。

★   赠送单片机C程序设计源码大全,包括串口程序设计,USB程序设计,定时器程序设计,A/D转换程序设计,网络扩展接口设计,PWM程序设计等等。

     实验项目

1.  学习如何让程序自动检测SD卡座中是否有SD卡插入实验项目

2.  学习如何在空白的SD卡中创建一个*.txt文件(文件名在C51程序中自定义)实验项目

3.  学习如何用程序自动删除一个*.txt文件实验项目

4.  学习如何向指定文件名的文件保存数据实验项目

5.  学习如何从指定文件名的文件中读数据实验项目

6.  学习如何将数据从CPU串行口发送给计算机上运行的《串口调试软件》接收实验项目

7.  学习如何在带汉字库的液晶屏上显示汉字,汉字显示位置调整实验项目

8.  学习单片机如何读取外设信息,按钮信息输入实验项目

9.  单片机I2C数据通信,读/写E2PROM中的数据实验项目

10.单片机驱动蜂鸣器实验项目

11.单片机读写万年历时钟芯片DS1302实验项目

12.单片机驱动一个继电器实验项目

◆   STC单片机无需仿真器,直接通过专用软件从串口下载程序代码到芯片,下载完成后,程序自动复位启动。

  提供技术支持及资料下载服务

QQ在线咨询:  493743672     562643211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2-4dea8674d9ba9900816d1a910df3bf8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