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8):
各位好,我是新手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我是一个棉纺厂的电工,这几天厂里对梳棉机进行技改,对道夫马达由原来的各自独立绕组的双速(4极高速、0.67KW。16极低速、0.38KW)改成由变频器控制调速。我们在实际操作中采取取消低速接线仅将高速线接到变频器上。采用丹佛斯变频器的多段速外接端子控制。一段速频率(低速)设定为10,二段速(高速)为30。已经改了十多台都能正常开车。可今天不知是什么原因,连续两台都出问题了,现象为低速和高速带设备不能启动电流也不大,开空电机电流为0.3A,加到工频能启动。查设备没问题,从其他开起的机子上换台电机能正常开车,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从其他开起的机子上换台电机能正常开车,问题就用过在电机上,低速和高速带设备不能启动,变频器跳保护吗,仔细观察一下保护代码,应该是输出故障

网友B:
先看看变频器上的故障代码

网友C:
可能是这两个电机参数不同,将频率调高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变频器不报警,在堵转的情况下变频器没有任何故障报警代码。电机参数都差不多只是厂家不同而已。我也想到提高变频器频率,可启动后速度又太快,操作工无法操作。我想请问大家,是否可在变频器的参数设定上想点办法,可又不知如何下手,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D:
应该是电机有问题,更换吧。如果凑合用的话,可以调节变频器的转矩提升参数。

网友A:
问题还没有解决吗,主要检查一下电机,因为你那几台均正常,应该不是变频器设置问题

网友E:
你可以先查下外围的配件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再看看电机参数和你的变频器是不是合适。最后再是试着调节变频器的参数。。能不带负载试变频器吗?能的话你可以试下。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高见。有错的地方批评下。。

网友F:
让我也学习下。我刚入行,还是卖的。都不知道。

网友G:
这种情况在变频器使用中应该很普遍的现象,问题就是---在参数上,因为虽然电机都是一样的,改造后和电机连接的负载量不可能完全一样,所以应该把变频器的转矩提高一些,再就是看看弱磁点以下时U/F比的形式。(一般调整为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