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0-28):
我知道SFTL可今天看见一个程序上写了个[STL  S0]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找不到这个指令啊

网友A:
步进梯形图指令
使用STL指令应注意以下问题:

(1)   STL触点与母线相连,与STL触点相连的起始触点应使用LD或LDI指令。即使用STL 指令后,LD点移至STL触点的右侧,一直到出现下一条STL指令或RET指令为止。RET指令表明整个STL程序区的结束,LD点返回原母线。各STL触点驱动的电路一般放在一起,最后一个STL电路结束时一定要使用RET指令,否则将出现“程序错误”信息,PLC不能执行用户程序。

(2)   STL触点可以直接驱动或通过别的触点驱动Y、M、S、T等元件的线圈和应用指令。STL触点右边不能使用入栈(MPS)指令。

(3)   由于CPU只执行活动步对应的电路块,使用STL指令时允许双线圈输出,即不同的STL触点可以分别驱动同一编程元件的一个线圈。但是同一元件的线圈不能在可能同时为活动步的STL区内出现,在有并行序列的顺序功能图中,应特别注意这一问题。

(4)   在步的活动状态的转换过程中,相邻两步的状态继电器会同时ON一个扫描周期。为了避免不能同时接通的两个输出(如控制异步电动机正反转的交流接触器线图)同时动作,除了在梯形图中设置软件互锁电路外,还应在PLC外部设置由常闭触点组成的硬件互锁电路。定时器在下一次运行之前,首先应将它复位。同一定时器的线圈可以在不同的步使用,但是如果用于相邻的两步,在步的活动状态转换时,该定时器的线圈不能断开,当前值不能复位,将导致定时器的非正常运行。

(5)   OUT指令与SET指令均可用于步的活动状态的转换,使新的状态继电器置位,原状态继电器自动复位,此外还有自保持功能。SET指令一般用于驱动目标步比当前步元件号大的状态继电器。

在STL区内的OUT指令用于顺序功能图中的闭环和跳步,如果想跳回已经处理过的步,或向前跳过若干步,可对状态继电器使用OUT指令。

OUT指令还可以用于远程跳步,即从顺序功能图中的一个序列跳到另一个序列。以上情况虽然可以使用SET指令,但最好使用OUT指令。

(6) STL指令不能与MC-MCR指令一起使用。

(7) 在转换条件对应的电路中,不能使用ANB,ORB,MPS,MRD和MPP指令。可用转换条件对应的复杂电路来驱动辅助继电器,再用后者的常开触点来作转条件。
 (8) CPU不执行处于断开状态的STL触点驱动的电路块中的指令,在没有并行序列时,同时只有一个STL触点接通,因此使用STL指令可以显著的缩短用户程序的执行时间,提高PLC的输入、输出响应速度。

网友B:
STL   RET是 步进梯形图指令;

网友C(2010-05-28):
感谢,我在学习过程中也是不了解这个命令,现在终于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