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8):
今天调设备的时候遇到了个小问题 伺服电机突然不转了 程序没问题 伺服放大器也没问题 定位模块也不报警 可是在手动状态下不管是点动正,反转都是动一下下就不动了  按说只要是一直打着正,反转就应该一直动啊  可就是只动一下就不动了 而且到最后一点 也不动了  可是中午吃了个饭 睡了个觉回去再一上电却好了 想了一天也没想明白问题在哪  怕是设备给人调好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范病 海是来问问高手吧

网友A:
觉得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线虚了?

网友C:
不动的时候看一下接受到的脉冲有没有;

网友D:
什么伺服,哪种手动状态操作的?可以用面板上的按钮测试下正反转看行不行

网友E:
想想可能还是你的程序的问题

网友F:
是不是操作的流程不对,或者用信号限制了轴的移动

网友G:
是不是系统不稳定。

网友F(2009-12-06):
可能是有信号限制了轴的运动,或者说操作流程不对

网友H:
伺服有异常声音没?

网友I(2010-01-07):
你把电机的接地线拆了试试

网友J:
程序有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