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09-10-28):
各位前辈请教如下问题:
     现场来的温度信号到PLC,然后PLC里处理后原来的信号通过MODBUS通讯到显示设备(可以算触摸屏之类)上,当达到PLC里的设定温度值时显示器上能显示报警信息 ,同时在达到设定值时PLC里再输出一个开关信号去控制现场的一台执行器

三菱PLC   哪个知道怎么做的说下,听大家说能实现,但不知道怎么弄,如果哪位前辈能用梯形图(语句表、功能块)写出来的话将十分感谢!!!

网友A:
现在的触摸屏都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B:
呵呵;触摸屏大多支持三菱的PLC,对应的通讯协议就不必考虑了;

网友C:
什么厂家的触摸屏?
就你这方案,触摸屏连接PLC没那么复杂

网友B:
呵呵;原来的可能算不上真正的触摸屏;
你现在换的屏只要支持对应的PLC,则通讯协议已经做好了,你只要编程序就行了;如何通讯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D:
用一个4AD-TC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