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8):
     各位大侠:

       求教,是这样的:管事加热炉采用温控器控制,现在问题是当接通加热电源,电压表与电流表指针均不偏转,即无电流;通

   电一刹那并无任何响声,这与以往不同,因为电源确实可能就没接通

   经检查加热丝无断开现象,万用表显示导通;随着设定温度与热偶探测温度有差别时,对外输出OUT窗口指示灯闪烁,说明温控

   器可以正常进行反馈调节。

       更为严重的是:当温控设定温度远高于热偶探测温度时【注:热偶温度一直未变】;二者相差大概40度左右时,在连接

   加热丝的外接电源两端(注:两接线柱一个有锈,接触不太好);会突然出现放电现象,有很大火花,电源跳开。

       当时怀疑是固态继电器问题;简单测量固态继电器【西子固态DC38040A】交流电两端断开状态(直流端未加电压),应该

   可以确定这是继电器是正常的。检查过电路中的各种保险丝,测试均良好。

       现在实在找不出对策,现在恳请论坛高人指点!希望各位前辈指点指点,不吝赐教!

网友A:
你的加热炉是什么控制方式
最好能再详细一点,从你说的第二个现象看,可能是你的加热丝存在接触不良的现象
重新安装一次加热丝

网友B:
查控制器.

网友C:
当时怀疑是固态继电器问题;简单测量固态继电器【西子固态DC38040A】交流电两端断开状态(直流端未加电压),应该可以确定这是继电器是正常的。
不能证明它是正常的??必须控制端加信号!交流端加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加热炉是什么控制方式
最好能再详细一点,从你说的第二个现象看,可能是你的加热丝存在接触不良的现象
重新安装一次加热丝

加热炉PID控制,加热丝曾断过,为了做实验就勉强重新搭接上;但是在前几次做实验时良好;看来可能要重新检查一下了。
谢谢大侠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时怀疑是固态继电器问题;简单测量固态继电器【西子固态DC38040A】交流电两端断开状态(直流端未加电压),应该可以确定这是继电器是正常的。
不能证明它是正常的??必须控制端加信号!交流端加负载??

但是为什么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交流有负载(加热丝);直流控制端有反馈(温控器对外输出窗口,指示灯有闪烁);可是加热电源并不接通,应该是接通的才对呀。

如果在最开始外接电源瞬间,固态继电器交流端是不是就应该是接通的呀?应该有吸合的声音。可是我们现在并未听到明显的声音。

网友D:
查一查加热丝对地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一查加热丝对地电阻。

谢谢,加热丝是单相电;没有对地电阻吧

网友E:
因为你的加热炉用PID控制,得先为温控器设置一个比较高的数值,比如100度。看看温控器OUT灯是否亮,不亮则温控器故障。如果亮则测量温控器输出端是否有电压输出,没有则温控器坏。有则看固态继电器指示灯是否亮,不亮则检查线路与固态,如果亮则测量固态继电器主触点是否导通(叫触点不太合适,但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不通则固态坏,导通则加热部分有问题。当然还有主电路和各级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你的加热炉用PID控制,得先为温控器设置一个比较高的数值,比如100度。看看温控器OUT灯是否亮,不亮则温控器故障。如果亮则测量温控器输出端是否有电压输出,没有则温控器坏。有则看固态继电器指示灯是否亮,不亮则检查线路与固态,如果亮则测量固态继电器主触点是否导通(叫触点不太合适,但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不通则固态坏,导通则加热部分有问题。当然还有主电路和各级保险。

“如果亮则测量固态继电器主触点是否导通(叫触点不太合适,但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不好意思,大侠。请不吝赐教!我真的不懂,能否提示下怎样测量主触点正常与否?

   注:已经试过在打开电源加热按钮后,发现温控与热电偶探测温度相差10度时即向外输出;并观察了固态继电器指示灯是闪烁的;这时加热丝两端电极出现放电现象。
   基于上述现象:可否认为温控器无故障;固态继电器可能部分有问题(因为加热按钮按下去并没有听到吸合声音,以前每次都有的)

网友F:
我倒认为是加热丝有接触问题

网友G:
基于上述现象:可否认为温控器无故障;固态继电器可能部分有问题(因为加热按钮按下去并没有听到吸合声音,以前每次都有的)固态继电器工作时无声音,有声音的一般为交流接触器或小继电器。我认为在加热丝两端电极出现放电现象时,看有无电流指示,检查一下加热丝接线柱螺丝拧紧没?

网友H:
可控硅模块,损坏

网友I:
先将加热丝拆开,用万用表检查如正常,再从新连接并将其它主回路连接点从新紧固一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