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怪现象

楼主(2009-10-28):
单位一台3菱f700 132kw变频器 开到50hz时 电机的温度 会比用工频时要低一些 实在是想不通是什么原因啊  请教老师给讲讲

网友A:
呵呵;
你可以测一下电流看是不是小一点;

网友B:
运行电流肯定比工频时要低

网友C:
温度比工频的时候低,好像没有道理,除非变频并非绝对的恒定的维持在50赫兹。

网友D:
检测一下电流吧
很怀疑温度怎么会低

楼主:
变频50hz时电流就是要小点  可为什么会小点?? 负载是一样的啊 不解

网友E:
如果你的负载较轻,变频器50HZ时电流应该是小的,如果电机正常运行是接近满载或有些超载。电流就几乎相同了

网友E:
工频时,电机电流时多少呀,这点很重要

网友F:
工频和变频时,尽管都是运行在50赫兹(或者他们都是运行在同一个输出轴的转速下),但是他们的COSΦ(功率因数)是不一样的。所以电机的表现也不一样。

不是有人总是说变频器可以节能吗?其实,主要是两种控制的结果使电机的功率因数发生了改变。

网友G: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H:
工频和变频时,尽管都是运行在50赫兹COSΦ是不一样的,所以电机的表现也不一样.电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I:
运行在50赫兹COSΦ是不一样的,所以电机的表现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