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9):
请教各位师傅

  我工厂现在又300KAW的变压器,因为要增加生产设备,所以要放大变压器到600KAV,
请问下,那种意见会更好:1,废掉原来的变压器,直接投放一个600KAV的,
                       2,在原有的变压器,再增加一个300KAV的。
能否说明下理由。谢谢!

网友A:
再增加一个300KAV的
1.省钱
2.一个坏了另一个还可以用

网友B:
肯定是一楼的意见了
省下开支,还能有效预防突发故障

网友C:
变压器自身有损耗,看下怎样自损小选

网友D:
两台并联,只要容量不大于1:3即可。

网友E:
先了解一下变压器运行的条件

网友E:
先了解一下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的条件

网友F:
在原有的变压器,再增加一个300KAV的。在没有全部生产的时候用一个了,另一个还可以停用,全部生产的时候用两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