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9):
请问各位为什么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端一定要接地?

网友A:
只听说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能开路,没有听说一定要接地的。

楼主:
那为什么我们这边的电流互感器都要接地呢?

网友B:
是一定要接地。主要是为了防止1、2次绕组间绝缘击穿时,1次侧高压传入2次侧,危及人和设备的安全。

网友C:
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D:
头次听说,学习了

网友E:
四楼正解!就是为了安全!

网友F:
我的回答是引用2006年版高压电工进网电工考试参考教材
p44(页)底下的一段话:电压互感器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工作的,类似一台降压变压器。图2-8为碾压气的原理图(图省)。互感器的高压绕组与被测电路并联,低压绕组与测量仪表电压线圈并联。由于电压线圈的内阻抗很大,所以电压互感器运行时,相当于一台空载运行的变压器。故二次侧不能短路,否则绕组将被烧毁。
p46(页)中间:3.电压互感器二次绕组、铁芯和外壳都必须可靠接地,在绕组绝缘损坏时,二次绕组对低电压不会升高,以保证人身和设备安全。
p48(页):电流互感器正常运行时,互感器的二次绕组不允许开路,否则二次绕组就会产生高电压,危及操作人员和仪表的安全。所以,电力互感器运行时,严禁二次绕组开路,且在二次回路中不允许设熔断器或隔离开关。为安全起见,二次侧应接地。

网友G:
为了安全

网友H:
正解,就是为了安全.

网友I:
安全点好

网友J:
但如果电流互感器接电表的话,一端是不可以接地的!

网友K:
那位老师能具体给出画出图来

网友K:
我经常使用电流互感器,接线就是直接接在电流表上,没有接地

网友L:
电流互感器的 二次绕组得 K 2 必须接地!

网友M:
接电表也是要接地的

楼主:
谢谢各位仁兄的回答。小弟学习了。

网友N:
学习了,现在才了解!!!

网友K:
不一定非要接地呀

网友O:
赞同4楼……主要是为了安全

网友P:
八楼楼主说得有理

网友Q:
电流互感器正常运行时,互感器的二次绕组不允许开路,否则二次绕组就会产生高电压,危及操作人员和仪表的安全。所以,电力互感器运行时,严禁二次绕组开路,且在二次回路中不允许设熔断器或隔离开关。为安全起见,二次侧应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