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棒机的软起动

楼主(2009-10-29):
(无正文)

网友A:
煤棒机的运行有其特殊点:
1. 起动速度要求快,
2 起动频繁。
3. 经常需点动。
4. 功率大,一般采用200-220KW电机,起动电流大。
许多煤棒厂由于电负荷相对较大,而采取直接起动。但这样做的后果使电机长期处于过电流状态,从而使电机线圈绝缘降低,用不了多久就出现电机烧毁现象。许多没配软起动的煤棒厂,在一年内基本上都会出现电机烧毁现象,严重影响生产的正常运行。运营成本也较高。电机寿命大大缩短。同时由于起动电流较大,对煤棒机传动部分冲击也较大,损耗加大。所以煤棒机不加软起动,对正常的生产运营带来非常大的不良后果。
因此煤棒机均应配置软起动。但一般的软起动均因起动时间长而无法满足其要求。如
1. 电机星—角起动,其特点是:
a、低起动电流(不能调节);
b、低起动转矩;
c、长起动时间;
d、星—角切换产生电流和转矩的尖脉冲冲击;
2. 电动机自藕减压起动。自藕减压起动的特点是:
a、不能频繁起动,若连续起动发热,则起动的冷却时间应不少于4
小时才能再次起动;
b、起动时间长;
c、在电压转换瞬间有尖峰电流和尖峰转矩;
3. 晶闸管软起动 其特点:
a、电压斜坡起动,使电压量在起动过程中有一缓慢变化段,不至使电机受到一电流突然变化的小冲击,起动平稳。起动时间长。
b、存在高次谐波,对电网有影响。
上述软起动都无法满足煤棒机起动的特殊要求。
为了解除煤棒机使用的后顾之忧,提高煤棒机的使用寿命,降低对电网的冲击。减少生产运营成本。长沙仪峰永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专为煤棒机设计了一种软起动装置—特种变压器软起动装置。完全可满足煤棒机的启动要求。其具有以下特点:
a、 起动速度快。一般在4-8秒间.可满足点动的要求。
b、 起动电流小。为额定电流的2-4倍。
c、 无高次谐波,对电网无冲击。
d、 故障点少,维护人员容易掌握,而且维护简捷;减少运行维护费用。
e、 灵活、省时: 该装置能频繁起动电机,能最大程度缩短系统调整、调试时间。
f、 节约投资:该装置的一拖多能力,使得多台电动机的起动用一套装置就能完成,节约资金;适中的价格和极低的维护费用,总体拥有成本最低;起动过程中能耗低,节约电能,运行费用最低。
经多家煤棒厂使用均达到较好的效果。完全可满足煤棒机的特殊要求。保证电机的正常使用。

网友A:
有电路图吗?能看看吗?单相电机的有吗?

网友B:
能详细介绍一下吗,这种软起动装置—特种变压器软起动装置,价格贵吗

楼主:
该软起动主要针对三相大功率电机。价格比自藕变压器贵点,但比晶闸管便宜。不过其可以频繁起动,所以可1拖几。这样的话。性价比就比较高了。

楼主:
1拖3安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