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负荷

楼主(2009-10-29):
一个400A的空气开关给办公楼供电
空开的下装头中相有400/5的电流互感器,要知道办公楼的总负荷是就看电流表的读数数还是把电流表的读数乘3呢?

网友A:
看你的电流互感器就不是乘3.

网友B:
这么简单问题还拿到网上讨论。看来是新手。三相功率为P=1.73XIXV.I为电流。V为电压就是380V。电流表上指示多少电流就是多少。

网友C:
电流表的读数

网友D:
你的电流互感器的系数是3的话,就要用电表的读数乘上3

网友B:
电流表的读数是和实际电流一致的。互感器的电流400/5.那电表也是400/5。所以比例是一致的。因而电流也就是实际电流。

网友B:
5楼说法不对。如果是对电度表。那系数就不是三。而是80。

网友E:
表显示电流就是负荷电流

网友F:
计算负荷和电表度数是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