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9):
施耐德电气技术答疑系列大全之十二
301,问:ats系统的控制电压如何选择、是否需要另外引进控制电压?
ats系统的控制电压可在220v、380v中选择一个,不需要另外选择控制电压.
302,问:什么型号的漏电产品有100/500ma动作值?
vigi nc100有500ma动作值。
ns绝缘监视模块和vigi nsd均有100/500ma动作值。
mt mic 7.0脱扣器有500ma动作值。
vigirex继电器有100/500ma动作值。
303,问:ns和mt断路器的电子脱扣单元i2t功能有什么作用?
i2t为on时,短延时短路和接地短路的脱扣动作曲线为反时限,在某些情况下避免与下级保护脱扣曲线出现交叉,可以满足本级断路器和下级保护(尤其是熔断器保护)的选择性配合。
当i2t为off时,短延时短路和接地短路的脱扣动作曲线为定时限。
304,问:ats系统中控制器ba和ua有什么区别?其底座acp如何连接电源线?
ba主要用于2路市电的自动切换,ua主要用于1路市电和1台发电机的自动切换,并且ua带自动卸载及重新联结非优先级电路的功能。
ba:ac220v时,从n、r主回路断路器上口的相线、n线分别引至acp底座上n、r小开关的1、5端子,“5”接相线,“1”接零线;ac380v时,从n、r主回路断路器上口的a相、b相(或c相)分别引至acp底座上n、r小开关的1、5端子。
ua: ac220v时,将ua的a选择开关拨至“0”位,从n、r主回路断路器上口的相线、零线分别引至acp底座上n、r小开关的1、5端子,“5”接相线, “1”接零线;ac380v时,将ua的a选择开关拨至“1”位,此时ua有断相保护功能,从n主回路断路器上口的a相、b相、c相、引至acp底座上n 小开关的1、3、5端子,从r主回路断路器上口的a相、b(或c相)引至acp底座上r小开关的1、5端子。
305,问:负荷开关和隔离刀闸的主要功能区别是什么?
二者都是一种隔离器。
负荷开关带有灭弧装置,可以带负荷分断回路的正常电流,在规定时间内能承载一定的短路电流icw。
而隔离刀闸没有灭弧装置,仅能分断很小的回路电流,只起电源隔离作用。梅兰日兰不生产低压隔离刀闸,负荷开关可以代替隔离刀闸使用。

306,问:简述梅兰日兰低压配电断路器的功能区别
masterpact空气断路器:框架电流范围630a~6300a,主要用于低压配电系统的进线、母联及其它大电流回路的关合。
compactns系列塑壳断路器:框架电流范围80a~1250a,主要用于低压配电系统的进出线、电动机保护。
multi 9 小型断路器:额定电流范围1a~125a,主要用于建筑物和用电设备的终端配电箱内。
307,问:施耐德有哪些低压测量表计?
multi 9系列有导轨安装的amp电流表、vlt电压表、ce/cer电度表;ns系列有专门的电流表模块;专用于门上安装的有um100、im100、pm系列综合测量表等;在后板上安装的电力线路监控仪cm4000。
308,问:应用于直流回路的断路器如何选型?
对mcb小型断路器,首推c32h-dc专用直流断路器;当不满足要求时,建议使用c65h和nc100h。
对mccb塑壳断路器,ns100-250a选用tm热磁脱扣器,ns400-630选用mp直流型脱扣器,ns800~1250不能用于直流回路。
对acb空气断路器,使用专用的masterpact nw 直流断路器,额定电流最大至4000a,运行电压最大至dc900v。
312,问:ns800-1250断路器的脱扣器有几种?
micrologic 2.0:二段(过载、瞬时短路)保护。
micrologic 5.0:三段(过载、瞬时短路、短延时短路)选择性保护。
313,问:低压电器选择主要有哪些要求?
设计选用得低压电器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按正常条件选择:
1) 电器的额定电压应与所在回路标称电压相适应。
2) 电器的额定电流不应小于所在回路的计算电流。
3) 电器的额定频率应与所在回路的频率相适应。
4) 保护电器还应按保护特性选择。
5) 某些电器还应按有关的专门要求选择。
b.按短路工作条件选择:
1)电器应满足短路条件下的动稳定和热稳定的要求。
2)用于断开短路电流的电器,应满足短路条件下的通断能力。
c.按使用环境条件选择:电器产品的选择应适应所在场所的环境条件。
314,问:谐波电压限值?
gb/t 14549-93
公用电网谐波电压限值:
电网标称电压  kv
电压总谐波畸变率%
各次谐波电压含有率%
奇次
偶次
0.38
5.0
4.0
2.0
6
4.0
3.2
1.6
10

35
3.0
2.4
1.2
66

110
2.0
1.6
0.8
315,问:低压断路器的作用及其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的确定?
低压断路器主要用于线路的过载、短路、逆电流、失压、欠压及漏电保护,也可用于不频繁起动的电动机的保护及操作或转换电路。
额定电压的确定:按线路的额定电压选择,即断路器的额定电压unzd大于等于线路额定电压unx。
额定电流的确定:按线路计算电流选择,即断路器的额定电流inzd大于等于线路计算电流ijs。
316,问:中途开关a215的用途,适用于哪里?
中途大跷板开关适用于家庭、酒店、商务楼需要实现在远距离从三处或三处以上的地方控制一个或一组负载的地方。它需要与双控开关配合使用。最大允许使用电流为10a.
317,问:由于弱电产品不需要进行ccc认证但是在部分弱电产品面板上有ccc标,为什么?
sedd专门对部分面板进行了ccc认证,并在通过认证的面板上施加了ccc标志,这些面板用在以下电子产品和弱电产品中:
u410、u420、u460、u470、u800tl、u820tl、u830tl、u840tl、
u850tltv、u860tl、u870tltv、u900tvfm、u920tvfm、u930tv
318,问:为什么在黑色的面板带孔的部位(尤其是插座)上会有一些细纹?
在面板注塑的时候由于是高温高压下,会产生一些气体在孔的周围泄放,而导致面板部
位产生一些细纹,专业称之为“假水纹”。这种现象在白色的面板开关上表现不明显,在炭色的面板上表现比较明显。
319,问:u320m.wh插卡节能开关和u320td.wh光控式插卡节能开关带延时吗?
u320m.wh插卡节能开关不带延时。
u320td.wh光控式插卡节能开关带延时,延时断路时间30±5s。
320,问:调光开关和调速开关能否互换使用?
不能。
调光开关(u460/l460)和调速开关(u470,负载接风扇电机)原理都是通过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大小,从而达到调节开关输出电压的大小。
调光开关u460/l460 负载只限白炽灯,不能接日光灯、节能灯和石英灯。调光开关用来调速容易损坏电动机,而调速开关用来调光则效果很差。322,问:梅兰为什么要把开关做成16安的?
现在的电器、灯具种类越来越多,各种电器的电流量也大小不一,对开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由于高电流流通能力的开关能容纳低电流的电器、灯具,而低电流流通能力的开关不能通过通过高电流的电器、灯具所需的电流,并由此会损坏电器、灯具或缩短其寿命。而且电流并不时任何时候都稳定不变的,尤其如果单元中还用了不可靠的低压断路器的话。所以,种种原因,安全和方便起见,16a的开关更可靠,方便。
323,问:ns塑壳断路器的of、sd、sde、sdv有何区别?
of(开/关):
指示断路器主触头的实际分合位置。
sd(自动脱扣指示):
包含分励(mx)、欠压(mn)和各种故障保护脱扣。
sde(故障脱扣指示):
仅指示各种故障的保护动作脱扣,不含mx、mn的动作。
sdv(vigi故障指示):
仅反映vigi模块的动作。
324,问:u480(风机盘管调节开关)定货后是否已带边框?如果想带彩色边框应如何订货?
以前定购的u480(订货号:u480)带白色专配边框,而且不能更换边框。现在开始定购的u480(订货号:u480)是不带边框的,边框需单独定购,例如,用户希望定购彩贝沉默金边框的风机盘管调节开关,则需定u480和u105gm,但因库存中仍然还有剩余的老产品,故客户如需带彩色边框的u480,需特殊订货并从合资厂直接发货。
325,问:梅兰日兰u 86/l86开关与插座的正常操作寿命各是多久?
开关的开闭性良好,可使用4万次以上(国家标准为2万次以上);插座性能良好,插拔1万次以上也不松动(国家标准为5000次以上)。
326,问:梅兰日兰u 86有哪几款产品是直接进口施耐德在别国设计和畅销的成品,属于国内创新产品的?
浴室拉线开关u950:源自施耐德全球科技开发的成果,防水永久耐磨拉线,无需湿手直接接触开关,浴室开关彻底解决案,360度任何方位拉线皆灵活控制自如。
呼唤铃u960:国内全新首创。适于理人办公室、医院机构等任何场所。对于经理人办公室、医院、机构等可大大节省内部资源。迎合方便所需,无微不至!
327,问:梅兰日兰u86指甲形开关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1、 摁键采用前置式结构,使用时不会因用力过度或长年使用而下陷,永不按脱。
2、 摁键面积更大,摁键表面弧度更明显,更好地利用杠杆原理,按动时更轻松。
328,问:银镍合金触点有何优点?
银镍合金触点比纯银更优。
保留纯银电阻率低、导电性能好、不起电弧的优点,同时具有合金耐高温、不磨损、抗氧化的优点。
329,问:面板及底壳在做灼热丝试验时,分别应通过多少oc的温度测试?
面板 :650 篊,底壳 : 850 篊
330,问:梅兰日兰u86的螺钉设计有什么特点?
1、 产品附有标准防锈螺钉,并且所有螺钉都采用十字螺钉,兼容一字和十字螺丝批。
2、 螺丝采用卡位设计,永不脱离铜柱,拧到头的螺钉也不会掉离铜拄。
331,问:刮须插座(u700)不能充电,为什么?
原因:刮须插座能用于电动刮须刀充电,因为刮须插座内有一个变压器,变压器中装有过压保护,温度超高保护等电子元件。如果这些保护装置元件被击穿,则变压器有可能受市电电压不稳定的影响而烧坏,故有不能充电现象。
332,问:梅兰日兰u 86产品后座采用什么特殊设计?优点是什么?
后座采用一体化设计,接线更方便、安全。在盒体内,火线由铜件内部连接,接线时只需安装一次,无需重复安装,以免造成隐患,并大大减少了电工师傅的劳动强度。
333,问:梅兰日兰u 86/l86的开关设计采用了什么样的触点接触方式,同其它设计相比较有什么不同?
1、能通过16a电流。
-银镍合金触点比纯银更优!银镍合金保留纯银电阻率低、导电性能好、不起电弧的优点,同时具有合金耐高温、不磨损、抗氧化的优点。
-性能比纯银或银镉金触点更好,使用寿命长,触点不变形、不扩散,钢性强,硬度高,更安全,将粗糟的银中的杂质镉筛除更干净彻底,具更高分断能力。
2、采用跷板结构,减少磨擦,更安全。
334,问:施耐德有没有铝母线,最大电流到多少,铜铝母线如何搭接?
施耐德有铝母线,最大电流到4000安培。当发生铝母线需要和铜母线搭接时,可以直接搭接或者镗锡。
335,问:ns塑壳断路器的电源转换系统(ats)有哪些部件组成?
断路器(2台)、电动操作机构(2台)、辅助接点(每台断路器1个of和1个sde,共4个)、 安装底板及机械联锁机构(1台)、电气联锁单元ive模块(1台)、辅助控制板acp(1台)、控制单元ba或ua(1台)。
336,问:面板或后盖烧坏,为什么?
原因:主要原因为开关设计不良或生产工艺不良,开关在闭合时,静触头与动触头接触不紧,故在静触头与动触头之间会一直产生电火花(此种现象主要发生在负载为灯盘日光灯的居多,因灯盘中通常接有功率补偿电容,电容会不断地充放电,如果触头接触不紧,则静触头与动触头之间会不停地产生电火花),开关使用一段时间后,持续高温的电火花会将面板或后盖烧坏。
337,问:梅兰日兰u 86/l86开关是采取何种技术消灭电弧的?
银镍合金触点,通过电流可高至16a,导电性能好。
开关采用点对点上下瞬间分断的接触方式,增大爬电距离,避免产生电弧。
采用跷板结构实现电流的通断,减少摩擦,减少电弧。
338,问:梅兰日兰面板开关中全自动红外线感应开关(u410/l410)和声光控延时开关(u420)延时时间各是多少?如何调节?
全自动红外线感应开关u410/l410,利用红外线技术控制原理进行全自动控制。当光线较暗时,专用传感器探测到人体红外光谱的变化,开关自动接通负载并延时到设定时间,延时时间 16~400s (可随意调节),当光亮度足够时,自动抑制接通;做到人到灯亮,人离灯熄,节省能源.在开关的右侧面有两个调节旋钮,上面一个是延时时间调节旋钮,下面一个是光线强度调节旋钮,当开关被安装到墙上后, 则不再可以进行调节。
声光控延时开关u420, 延时时间15~300s,触发声响52分贝,不能调节。时间和光线调节同u410/l410.

339,问:施耐德面板开关类产品有无生产许可证?
根据国质检认〔2003〕 46号文件,《关于明确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管理范围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规定了不再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行政审批的部分项目目录。sedd产品属于“机械类”中的“低压电器”,在目录中列入,故无须办理许可证。同行中部分厂家的“插头、插座”产品仍有使用“生产许可证”,是因为这部分企业在过去申办过“生产许可证”,现在继续使用而已。
340,问:梅兰日兰u 86/l86产品面板采用什么材质?优点是什么?
面板采用进口pc料(防弹胶),抗冲击,阻燃、耐高温,实践证明,产品在各种恶劣的环境下都能正常使用,即不易发黄、不变色、耐老化能力强。

施耐德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