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9):
想问各位凸轮控制器和主令电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从简单使用上说应该没有区别吧,我感觉就是结构不同
如果从专用方面考虑区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B:
简单的说,凸轮控制器可以直接带负载,而主令不行,它只能通过接触器

网友C:
主令触点容量小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小弟又少了一个疑惑。

网友D:
凸轮控制器多用在起重设备,行车,门机,桥机等等。在其他电气控制场合,一般看不到。

网友E:
两者是有区别的,凸轮控制器本身属于主令电器,而主令电器的定义是:一经操作者操作(发出指令),电器的运行状态就发生改变,即:按钮、闸刀、甚至拉线开关。再比如接触器虽然能控制电机,但它不是主令电器,而按钮是。故主令电器是主的关系,而凸轮控制器是从的关系,我这样表达不知楼主能否明白。

网友F:
还是有点乱!

网友G:
两者是有区别的,凸轮控制器本身属于主令电器,而主令电器的定义是:一经操作者操作(发出指令),电器的运行状态就发生改变,即:按钮、闸刀、甚至拉线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