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9):
我用E5AK编了个程序,SP0=15,TIME0=0,SP1=50,TIME1=1,在expansion mode 中 已把end condiion 改为SP。然后把热电偶放入50°的水里,检测电流只有3.6mA,且OUT1灯不亮,OUT2,SUB1,SUB2,灯都亮。输出模块是E53-3C,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真是不解了,请高手指点一下,具体说说4-20mA输出,多谢了!

网友A:
可能便错了,最低应有4ma,

楼主:
我分析了一下,1、好像是我的加热时间太短,远小于我设定的时间,所以短时间内温度就上去了,报警很快就输出。2、程序在我设定的SP0就停住了,显示屏2一直显示我的SP0的值,也可能是程序一直就没有运行,RST一直就是亮着。3、我的RUN/RST键失灵,我得在LEL0上开始

网友B:
我虽然不明白你用的是什么软件编程,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就是指有3.6ma那就是你检测的温度已经超过了你的设定温度。RST常量,说明你的程序一直都在复位,所以才会导致你的按键失灵。你的单片机有没有看门狗,如果有,是不是没有喂狗。又或者你的程序存储器没有在和单片机同时复位,导致有的存储器从随机数值读取。导致程序不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