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9):
我看到好像fx2n有n:n网络  rs串口通讯

网友A:
在FX系列的通讯手册里有介绍,该手册在三菱网站有下载

网友B:
485通讯,一个PLC可以控制多个变频器

网友C:
S500带R或E的型号有RS485接口;
PLC上+一个485BD通讯板,PLC的程序及变频器对应的参数设置三菱官方网上有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500带R或E的型号有RS485接口;
PLC上+一个485BD通讯板,PLC的程序及变频器对应的参数设置三菱官方网上有现成的;
能不能给个地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