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控制器

楼主(2009-10-29):
求凸轮控制器(KT10-J/1)的详细资料,比如其原理、其接线、其说明等

网友A:
凸轮控制器的罩壳反过来,里面有图

网友B:
控制器内部的外罩上有,闭合表和原理都有

网友C:
原理就是凸轮,接线根据你的需要看着里边的图接就可以了呀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我想问的是怎样理解KT10-J/1说明书上的那些图纸,比如该型号控制器是几级几位的?

网友D:
简单说两句,主要利用凸轮的不同位置,使触点接通与断开,使用时应注意主触头和辅助触头的不同,希望看明白触头分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