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电机

楼主(2009-10-29):
请问各位朋友们,PG电机的调速原理是什么,原理尽量讲的详细点,另外为什么叫PG 电机(PG什么意思),

网友A:
PG好像代表的是编码器

网友B:
PG电机,就是带速度反馈的电机,这样的电机构成的控制系统属于一个闭环系统。如果要设计一个PG控制系统,具体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电机,我接触过用三相异步电机做的PG控制系统,调速模式是,变频调速,原理就是,用一个编码器测量电机的当前速度,将这个速度以脉冲的形式反馈回变频器,当测量出的速度不等于变频器设定的速度的时候,通过控制器,调节变频器的频率,最终使反馈回的速度等于变频器的设定速度。PG控制系统的组成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调速装置,也就是控制电机转动,调节电机速度的装置。第二部分是执行装置,就是电动机本身,第三部分是速度反馈装置,速度反馈装置,一般用测速电机或者旋转编码器,功能就是测量出当前电机的转动速度,将速度量化成一个调速装置能够识别的信号,然后将这个信号与调速装置中的设置值进行比较,根据比较结果,决定下一步如何调速,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闭环控制系统,提高的控制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