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1H的几点疑问

楼主(2009-10-29):
想问下,如果我用CP1H的设备的模拟电位器另外再接一个模拟电位器,2个模拟电位器同时调整,操作说明上说是7段LED会显示,不知道如果都写进去,会显示哪个?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像你亲自试一下就知道了,也许还没人实验过的。

楼主:
实验过啦
今天经试验,发现外接的变阻器在调压时,程序里数值会变化,但7段LED显示无!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我想程序给出报警编号外部输出到7段LED显示,不知道为什么不行,我是用的MOV指令直接把要显示的编号输出到A642地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