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9):
我想将50HZ的工频输入PLC作为反馈信号。请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A:
你是想测这个频率?

楼主:
不是测频率,而是取做反馈信号,控制发电机的转速。

网友B:
还是把问题说清楚吧.应用的具体情况说下比较好.

网友A:
需要把频率信号转换成脉冲信号或模拟电压、电流信号,PLC就可以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