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向这样仿真

楼主(2009-10-29):
请问各位老师:
有梯型图仿真的软件提供吗?向这张图所示。

网友A:
网上有,但只能看到灯状态看不到程序

网友B:
三菱的可以

网友C:
你这不是200的吗,一般的PLC都有这种的功能的。

网友D:
网上应该有这样的

楼主:
三菱的编程软件带有这种功能,西门子的怎么没有呀?是版本有区别吗?请那位知情的老师指点一下,感谢不尽。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菱的编程软件带有这种功能,西门子的怎么没有呀?是版本有区别吗?请那位知情的老师指点一下,感谢不尽。
西门子S7-200无官方发布的仿真程序。

网友F:
呵呵;S7-200的仿真软件还是别用了;
功能太有限;

楼主:
请问:西门子SP7--300/400的编程软件里有没有这种仿真软件?

网友G:
s7-200仿真功能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