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答案

楼主(2009-10-29):
请问大家185平方以下的常用铜导线的安全载流量是多少?要标准的哦。。。

网友A:
功率计算一般负载(也可以成为用电器,如点灯、冰箱等等)分为两种,一种式电阻性负载,一种是电感性负载。对于电阻性负载的计算公式:P=UI 对于日光灯负载的计算公式:P=UIcosф,其中日光灯负载的功率因数cosф=0.5。 不同电感性负载功率因数不同,统一计算家庭用电器时可以将功率因数cosф取0.8。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所有用电器加上总功率为6000瓦,则最大电流是 I=P/Ucosф=6000/220*0.8=34(A) 但是,一般情况下,家里的电器不可能同时使用,所以加上一个公用系数,公用系数一般0.5。所以,上面的计算应该改写成 I=P*公用系数/Ucosф=6000*0.5/220*0.8=17(A) 也就是说,这个家庭总的电流值为17A。则总闸空气开关不能使用16A,应该用大于17A的。

网友B:
怎么问题和答案不相符呀

网友B:
但是2楼的答案还是蛮好的,经验之谈呀

网友C:
你可以到电工手册里去查一呀!

网友D:
各个厂家和各种型号的电缆有所不同,以厂家的为准。

网友E:
2楼的答案蛮好的,能不能再多讲些啊!

楼主:
谢了。也学到了点了。可不可以说清楚点呢》?就是导线的额定电流,也就是安全载流量。1.5  2.5 4.0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150 185等平方毫米的电流是多少呢?谢了。

网友F:
100以上2嘛,再穿管高温八九折就应该可以了吧?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啊。多多指教。。

网友G:
10下五,100上二,16、25四,35、50三,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口诀中的阿拉伯数字与倍数的排列关系如下:

对于1.5、2.5、4、6、1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5倍。
对于16、2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4倍。
对于35、5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3倍。
对于70、95mm2 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5倍。
对于120、150、18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倍。

网友H:
知识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