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30):
各位同行你们好:我公司有一台变压器的高压开关经跳闸,现象是A、C相过流继电器动作,变压器负荷只有50%,1000KVA,额定电流是57A,是隔三五天跳一次,过流继电器也作过调整。请教各位。

网友A:
在保护回路上串一只低电压继电器,使过流保护改为低电压起动过电流保护试试.低电压继电器一般整定为70V.
象1000KVA这种容量变压器很少只用过电流保护,一般都采用低电压起动过电流保护或复合电压起动过电流保护.

网友B:
是不是中置柜?如果有综合继保可以把电流值调大点。

网友C:
有没有接地故障呢

网友C:
我碰到过一次高压总是跳闸
因为电缆对地了

楼主:
谢各位,老式高压柜GG-1A,问题还没解决。

楼主:
5楼,请详细说一下,你们是怎样查到电缆对地的,是通过检测,还是停电检查,有没有发现单相对地信号。我司开关下端头到变压器高压端只有5米电缆,且钢管敷设。

楼主:
5楼,请详细说一下,你们是怎样查到电缆对地的,是通过检测,还是停电检查,有没有发现单相对地信号?我司开关下端头到变压器高压端只有5米电缆,且钢管敷设。

网友D:
继电器的整定电流是多少,有无过流延时,可能是开关柜的整定电流太小.时间短

楼主:
10楼:十几年来一直用的很好,就是近段时间才出现这一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