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陆为啥很慢

楼主(2009-10-30):
我每天在登陆时老是登不上,好像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上去,不知道怎么回事,望版主解答

网友A:
自已网络的原因吧
我这正常的

网友B:
恩,估计是你网络的问题哦,我们这都是正常的。

网友C:
不过有时会出现一些,不正常 的现象

网友D:
换台电脑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我有时也遇到,刷新一下,或断线重连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F:
应该是网络的原因,我这边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刷新就好了

网友G:
网络或电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