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30):
很多机器设备都用到一组排列次序固定的数值。
比如,要求依次运行到A、B、C三个点,这三个点的坐标就是“排列次序固定的数值”。
又比如,要求一次输出5个不同的电压,则5个电压值也是“排列次序固定的数值”。

上述例子都按这样的次序执行:
   确定第一个数值
   做动作
   确定第二个数值
   做动作
   ……

就是说做的动作是一样的,只是输入的数值不同。
如果用梯形图按顺序方式来写,程序会很长。
我想改成循环方式
但是这样就要求有一个数组,每次循环开始前,都能从数组里取出一个值来。
请问梯形图能实现这个功能么?

网友A:
这的用变址寄存器了,具体的用法你的看看书。

网友B:
我也不懂,正在学习

网友C:
富士SPH,AB直接支持在梯形图上使用数组……

变相的等同于数组的方式可以开辟连续的存储区域,然后使用变址的方式,如西门子,欧姆龙,三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