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30):
我现在有一台Micrologix1500 LRP 的AB PLC,我把它的com1口设为modbus rtu被控接入我的MODBUS 网络当中,然后通过我的modbus网络远程控制采集我的micrologix 1500的一些点,我在rslogix500软件中,在通讯组态中设置如下:
,我现在就想问,这些modbus数据表文件有什么用,我plc中程序里要怎么写才能让我的上位机能读写我的PLC的点呢,是需要梯形图编程嘛

网友A:
都装中文版500软件了,看帮助就行了。
受控就是做MODBUS从站,是可以的。

Modbus RTU被控组态
驱动程序
选择Modbus RTU被控。

波特率
选择一个以位/秒为单位的通讯速率。
Modbus RTU被控缺省=1200

奇偶校验
选择偶数、奇数或都不,来决定是否在通讯包中使用奇偶校验位。

节点地址
输入Modbus RTU网络上的控制器地址。网络上的每个设备都必须有唯一的地址。节点地址必须在1-247之间。

Modbus修改数据表文件数量:
绕组(0XXXX)
选择一个数据文件编号,用于映射到Modbus绕组作用区起始位置以读写数据。有效的文件编号是 3、7以及9-255。在输入了配置参数后,点击应用以调用创建Modbus数据表对话框,该对话框会要求指定文件为二进制(B)文件还是整数(N)文件,并要求定义其大小。

联系人(1XXXX)
选择一个数据文件编号,用于映射到Modbus接触区起始位置以读写数据。有效的文件编号是 3、7以及9-255。在输入了配置参数后,点击应用以调用创建Modbus数据表对话框,该对话框会要求指定文件为二进制(B)文件还是整数(N)文件,并要求定义其大小。

输入寄存器(3XXXX)
选择一个数据文件编号,用于映射到Modbus输入寄存器区起始位置以读写数据。有效的文件编号是 3、7以及9-255。在输入了配置参数后,点击应用以调用创建Modbus数据表对话框,该对话框会要求指定文件为二进制(B)文件还是整数(N)文件,并要求定义其大小。

保持寄存器(4XXXX)
选择一个数据文件编号,用于映射到Modbus保持寄存器区起始位置以读写数据。有效的文件编号是 3、7以及9-255。在输入了配置参数后,点击应用以调用创建Modbus数据表对话框,该对话框会要求指定文件为二进制(B)文件还是整数(N)文件,并要求定义其大小。

扩展
选中此框为Modbus通信增加 另外5个数据文件或1280个寄存器。这可以让您在Modbus 组态中使用总共1536个保持寄存器(6个文件)。5个附加的表将顺序接在第一个整数文件或位文件后。一组寄存器可以跨两个文件。一个命令中寄存器的最大数量不允许在一个Modbus命令访问超过两个文件。

协议控制:
控制线路
对于点对点通讯(不使用调整解调器),请选择“没有同步交换”。如果要使用调制解调器,请选择“半双工调制解调器”(支持RTS与CTS)。

字符间超时(x1 ms)
选择字符之间的延迟,表明发送结束。数值必须在0到6553之间(以1 ms为单位递增)。如果此参数设置在缺省(0),则控制器会使用缺省值,相当于发送3.5个字符所需的时间。

预发送延迟(x1 ms)
设置此框以延迟整数的发送。输入在0-6553之间的数字。此数字乘以1ms就等于延迟时间。当选择了调制解调器同步交换时,此延迟出现在RTS前。

网友A:
读MODBUS的以下地址被映射到PLC的13,15,14,16文件号上
0XXXX 13
1XXXX 15
3XXXX 14
4XXXX 16

楼主:
问一下啊,我的ml 1500LRP的COM1口定义为modbus rtu,我这个口我是直接用的1747-CP3(应该是232的线)连我的电脑串口,用modscan32来测试,但是通讯上了,读不上我的数据,我的PLC com1口也不闪,是不是我用的1747-cp3的线就不对啊,应该用RS-485的线去连我的plc的com1口,再通过rs-232转485的转换头再连到我的电脑啊

楼主:
我的plc程序里就下面一行语句,
,N16就是我的保持继电器(4xxxx),我的程序里没有什么其他的通讯程序了,没有用什么MSG指令,这样行嘛,但是用了modscan32测试了一下,40001里没有我想要的40001=128

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加我QQ:250733345,非常感谢了,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金钱报答你,我的项目很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