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30):
为什么做图时元器件的前面总带个负号?比如我看别的图纸或是用AutoCAD Electrical 2008做图时,会出现-KM、-KA、-QF。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前面带个“-”号呢?不用可以不? 这些“-”有什么作用?代表了什么?

楼主:
没人知道吗?自己先顶顶

网友A:
项目代号中的种类代号,加前缀-,以区别于其他代号段;当只有种类代号时,也有省略前缀的,但不知是否符合标准。具体记不太清了,总之上一种规定的用法。
   可参看“电气制图”标准。

楼主:
回复楼上,这个电气制图标准哪里可以下载到呢?能不能传上来大家分享一下呢?

网友A:
我只有 86 年的老标准(印刷品),后来没有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应当是在1996年及以后,“电气制图”方面的标准进行了修订,并且名称也变了。
当时“项目代号”的标准号是:GB 5094-85,后来该标准似乎被取消、而并入到了“制图"标准中。
电气制图(名称记不住了)的标准号是:GB/T 6988;
“电气图用图形符号”的标准号应当是:GB/T 4728。

可根据标准号,逐渐查找资料。

网友B:
不喜欢就去掉可以了,

网友C:
112  GB/T 4728.1-1985        电气图用图形符号  总则。
113  GB/T 4728.2-1998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2部分  符号要素、限定符号和其他常用符号。
114  GB/T 4728.3-1998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3部分  导体和连接件。
115  GB/T 4728.4-1999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4部分: 基本无源元件 。
116  GB/T 4728.6-2000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6部分:电能的发生与转换
117  GB/T 4728.7-2000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7部分:开关、控制和保护器件 。
118  GB/T 4728.8-2000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8部分: 测量仪表、灯和信号器件。
119  GB/T 4728.9-1999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9部分:电信:交换和外围设备。
120  GB/T 4728.10-1999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10部分:电信:传输。
121  GB/T 4728.11-2000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11部分: 建筑安装平面布置图.
122  GB/T 4728.12-1996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12部分:二进制逻辑元件.
123  GB/T 4728.13-1996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13部分:模拟元件.
168  GB/T 5465.1-1996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绘制原则
169  GB/T 5465.2-1996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
170  GB/T 6988.1-1997         电气技术用文件的编制  第1部分: 一般要求
171  GB/T 6988.2-1997         电气技术用文件的编制  第2部分: 功能性简图
172  GB/T 6988.3-1997         电气技术用文件的编制  第3部分: 接线图和接线表
173  GB/T 6988.6-1993         控制系统功能表图的绘制
GB/T 7159-1987           电气技术中的文字符号制订通则
GB/T 7356-1987           电气系统说明书用简图的编制

网友D(2013-09-09):
高层代号=  位置代号+  种类代号-  端子代号:

网友E:
标准的图纸上都要有这种东西
分的很清楚,对于大系统来讲,这套很实用,但如果是小系统,这玩意就有点烦了
ACE标准制图,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F:
这是绘图软件里面自带的,放上元件就有这东西了,自动标注的

网友G:
我使用时就将他去掉了  。

网友H(2013-12-15):
这应该是国际电工委IEC的标准,可以去掉的。

网友I:
哪有标准,大家可以上传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