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30):
1. 如何在开发环境中预览画面?
操作: 单击要预览的画面的空白处,单击属性窗口栏下方蓝色字体的“预览”。 说明:
 预览时,通过鼠标点击拖动,可以设置画面运行时的位置;也可以调节画面的大小。
 预览时,不可以调节画面中的图形的位置及大小。
 可以依照该操作同时预览多个画面,但如果预览的画面比较大时,会将开发界面遮挡,则需要先将预览画面移开。
 预览时,为画面真实比例,不能按照比例(如50%等)预览。

2. 如何将多个画面在屏幕上分布开,位置如何排列?
操作: 同时预览这些画面,然后通过鼠标拖动其大小和位置来排列其分布。

3. 如何修改常用图形中的“文本”的字体和文本的对齐方式?
操作: 将“文本”的“自动缩放”属性更改为“False”,再使用“字体”和“对齐”属性。 说明: “文本”的基本属性中有一项“自动缩放”,默认设置为True。在该设置下,文本的“字体”和“对齐方式”属性是无效的,因为此时文本中文字的大小是随着拖动的文本外围框而改变大小。

4. 图形的填充属性中,“放射”样式中选择“矩形”和“轮廓”效果没有区别?
操作: 选择一些多边形就可以看出效果了,最明显的是“图库”中的“五角星”。
说明: 设置图形中心的功能,图形—填充属性—放射对话框中,有一个“中心”,
5. 图形设置了动画、事件后,如何快速清除?
操作: 在动画配置处,鼠标右键单击图标“”,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重置”就可以清除设置了。

网友A:
软件冗余功能怎么设置的

楼主:
设备冗余可以通过使用易控的通道动态启停功能实现,检测到硬件设备发生切换后,在易控中启动冗余设备通道同时停止故障设备通道即可实现冗余功能。

楼主:
6. 如何将做好的组合图形添加到图库?
操作: 在画面上选择要添加的组合图形,在图库的某一个分类中的空白位置单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添加组合”。

7. “图形”、“图库”等工具箱关闭后,如何再打开?
操作: 在主菜单中选择“视图”—“工具箱”。 说明: 打开“图库”工具箱需要点击“视图”—“工具箱”—“图库”—“显示图库”。

8. 图形旋转时,以哪个点为中心旋转?
操作: 图形旋转操作和旋转动画都以图形的中心点为参考点来旋转,该中心点可以在属性框“中心”属性中进行调整,可以预定义的“左上角”、“右上角”等等共九个预定义中心点,也可以选择自定义后在图形上随意拖拽该中心点(中心点在图形上以小圆点进行表示)。

9. 画直线时,怎样保证其水平和垂直?
操作: 在绘制图形前,选择菜单中的“格式”—“正交模式”,在正交模式下只能绘制水平,垂直和45°的直线。
说明:正交模式下所画的圆、圆弧、扇形均为正圆,矩形为正方形。

10. 在开发环境中,如何将工程画面输出?
操作: 点击所要输出的画面的空白处,选择“属性窗口”,单击属性窗口下方蓝色字体的“输出”。

楼主:
11. 如何在界面上显示现场的数据?
从工具箱的“图形”—“常用”中选择一个文本,放置在画面上,在“动画”栏中进行“模拟值”或其他类型的数值显示动画的配置。

12. 如何反映液位、温度的升、降?
操作: 在画面上放置一个矩形,在该矩形的“动画”属性窗口中进行“百分比填充”属性的配置连接。

13. 如何反映液体的流动?
操作: 在图页中放置一线条(可以是直线,曲线,折线等),在“动画”栏中对“线条流动”进行设置。 说明: 在“线条流动”动画对话框中设置合适的步长,可以使流动效果更加形象。 填充也支持流动,但填充的类型不能是“单色”。

14. 如何改变图形的颜色?
操作: 在画面上选中该图形,选择“属性窗口”中的“填充”属性对图形进行更改颜色的设置。 说明: 在易控(INSPEC)系统中,绘制图形时,填充和线条的样式会默认为与上一次操作时设置的颜色和线条样式一致。 如果希望下一个绘制的图形的颜色或线条与画面中某一个图形一样,则选中此图形,然后点击常用工具栏中的“填充演示提取”或“线条样式提取”,则下一次绘制的图形则与该图形一致。

15. 如何水平对齐图形对象?
操作: 选中要对齐的对象,选择对齐基准图形,单击该图形,然后选择主菜单“格式”-“对齐或分布”-“中间对齐”。

16. 如何锁定画面上的图形对象?
操作: 选择要锁定的图形,在该图形的属性窗口中,将属性“锁定”设置为“True”。 说明: 当图形锁定后,不能改变其大小、位置等属性,也不能删除该图形。

楼主:
17. 如何使画面中已经存在的2个图形的填充属性或线条属性完全一样?
操作: 选中第一个图形对象,点击右键选择“复制填充”或“复制线条”,选中第二个图形对象,点击右键选择“粘贴填充”或“粘贴线条”,此时发现第二个图形的填充属性或线条属性同第一个图形的相同。

18. 如何快速的设置多个图形对象的锁定状态或可见性等属性?
操作: 同时选中此多个图形对象,此时属性窗口中即为多个图形对象的共有属性,修改其锁定属性或可见性属性,便会发现选中的所有图形对象的属性被改变了。

19. 使用CTRL+C拷贝图形后,CTRL+V总是拷贝了奇怪的文字?
说明: 一般情况下,都是对画面中图形对象进行了属性配置之后,没有切换操作点,此时看到画面中的此图形被选中,实际上当前焦点在属性窗口中,此时拷贝的便不是图形而可能是属性窗口中选择的文字。

20. 使用历史趋势曲线,运行时却没有曲线出现?
说明: 首先确保数据已经保存到数据库中,然后通过“向左移、向右移时间短”或者“配置曲线”功能按钮将X轴时间范围设置为需要的时间范围,点击“刷新”功能按钮,曲线才会出现。

21. 如何将EXCEL中的数据导入赋值给易控数据库变量?
说明: 首先设置ODBC源,连接此EXCEL表格,之后通过软件中的访问数据库功能把EXCEL表格中的数据和易控数据库变量建立连接。

22. 如何快速替换图符中的默认变量?
说明: 使用图库中提供的图符,动画或者事件中已经设置了属性,连接了默认变量,重新配置自己工程中的变量比较麻烦,可以在画面中选择此图符,其属性窗口中提供了功能“变量替换”,点击此功能,在打开的对话框中将默认变量更换为自己工程中的数据库变量即可。

23. 易控软件将历史数据保存到了什么数据库中?
说明: 默认保存在SQL Server数据库中,易控(INSPEC)安装光盘中提供了SQL Express(\Tools\Microsoft\SqlExpress),这是微软发布的SQL Server的免费减缩版本。如果用户自己在计算机上安装了完整版的SQL SERVER,在易控历史记录的设置前,鼠标选中历史记录节点,属性窗口中之配置属性用来设置其数据库。

楼主:
工程运行

24. 如何设置工程起始画面?
操作: 打开工程树中“运行选项”节点,将作为起始画面的画面添加到起始画面列表中。

25. 如何设置默认工程 ?
操作: 在起始页选择要设置的工程,然后在起始页工具栏中选择“默认工程”(图标为绿色小旗帜)。

26. 如何不打开开发环境,直接运行工程?
操作: 首先在开发环境下,设置默认工程,然后选择电脑的“开始”-“所有程序”-“易控(INSPEC) 2007”-“运行环境”,则可以直接运行工程。

27. 如何在工程运行时,禁止使用ALT+F4关闭工程?
操作: 在工程树上,单击工程名称根节点,然后选择“属性窗口”,将属性“禁止关闭”设置为“True”。或者打开“运行选项”子节点,选中“禁止关闭”选项。

28. 如何在工程运行时,禁止使用ATL+Tab键进行任务切换?
操作: 在工程树上,单击工程名称根节点,然后选择“属性窗口”,将属性“禁止任务切换”设置为“True”。或者打开“运行选项”子节点,选中“禁止任务切换”选项。

楼主:
设备通信

29. 仿真设备中的几种寄存器的类型都是什么?
说明:Increase:自动加1寄存器; Decrease:自动减1寄存器; Static:常量寄存器; Random:随机寄存器; Sine:正弦寄存器; SquareWave:方波寄存器; Triangle:三角波。 数据在设备的上下量程中变化,初始的设备量程为0到999,可以通过设备属性修改上下量程。 Random、Sine类型写操作无效。

30. 使用西门子S7-200plc,各种设置都正确,却不能正常通讯?
说明: 如果通道中选择”西门子S7”,则要确保已经安装上了西门子软件“PRODAVE”。

31. 一个串口通道下是否可以挂接多个串口设备?
说明: 可以,添加配置通道过程中选择485协议即可一个串口通道下添加多个串口设备。

32. 如何修改已建立通道参数和设备参数?
说明: 选中工程窗口中已经添加的通道或设备,属性窗口显示的为相应的通道或设备的属性,其参数可以在属性窗口进行修改。也可以右键点击通道或设备节点,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

变量

33. 系统变量组中可否新建,删除变量?
说明: 不可以,并且系统变量组也不能删除编辑。

34. 变量组中的“保存初始值”有什么作用?
说明: 当该项被选中,系统运行时,当变量的值发生变化后,系统自动保存该值。当系统退出后再次运行时,变量的初始值为上次系统运行过程中变量值最后一次变化的值。(掉电保存作用)

楼主:
安全问题

35. 在开发环境下,“用户配置”工作页中的密码没有设置时,就会显示三个“*” ?
说明: 在易控(INSPEC)开发环境中,无论是否设置密码,或设置多少位密码,都显示三个“*”。

36. 如何确保最终用户不能打开工程进行修改?
说明:
1) 在最终运行工程的计算机上把开发环境删除,仅仅保留运行环境
2) 把工程加密,设置工程密码:在文件下拉菜单中,选择加密工程,设置工程密码。

安装问题

37. 英文系统中如何安装易控?
在系统的“控制面板”中“区域和语言选项”的“高级”中在“代码转换表”中选中“Chinese”和“English”,并将default设为简体中文; 英文win2000下,需要安装win2000的SP4和IE6.0 然后再安装易控软件,易控软件会自动安装必须的组件。

38. 安装软件过程中.NET不能顺利安装?
说明: 如果是windows XP操作系统,要求安装SP2;如果是win2000操作系统,要求安装SP4。

39. Windows XP无法安装补丁2
安装时提示: “安装程序不能更新您的Windows XP 文件,因为安装在您的系统上的语言和更新的语言不同”。 原因: 用户使用的是早期dao ban XP,,尽管操作上默认是简体中文,但实际上它却是英文内核,所以才遇到了"系统语言与更新语言不同"的情况,因此永远无法更新. 这是微软反dao ban XP的一个措施,dao ban xp安装中文补丁时会遇到这个提示。

40. 手工安装SQL Express安装失败
安装可能失败并回滚,同时显示以下错误消息:“找不到产品 Microsoft SQL 本机客户端的安装包。请使用安装包 sqlncli.msi 的有效副本重试安装。”。这是微软SQL Express安装中间可能产生的问题,若要解决此问题,请使用“添加或删除程序”卸载 SQL 本机客户端。然后,再次运行 SQL Server 安装程序。

楼主:
整体功能问题

41. 设定了数据记录(数据保存),但是却没有记录保存下来?
说明: 系统默认保存到了SQL Server中,所以必须安装SQL的MSDE服务程序或者SQL数据库。 在易控(INSPEC)安装光盘目录\Tools\Microsoft\SqlExpress目录下有SQL Express的安装程序,用户可以手工安装该软件。

42. 是否可以把易控启动画面设置为自己需要的画面?
说明: 可以,我们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为用户定制OEM版本。

43. 如何调整工程的画面分辨率?
说明: 易控提供了转换分辨率的功能,选择“工具”主菜单,点击“转换分辨率”,把工程画面自动转换为所需要的分辨率即可。

44. 如何对一种配置进行重复利用?
例如: 对此工程中建立的变量全部拷贝到另外一个工程中(2个工程使用的变量名称基本相同) 。 说明: 可以使用变量中提供的导入导出功能。易控(INSPEC)软件在很多配置过程中都提供了导入导出功能,例如:I/0通信中寄存器的导入导出;事件记录中的导入导出;画面图形对象动画配置的导入导出等,方便用户重复利用,加快开发效率。

45. 打开开发环境,日志查看器和日志服务器却没有一起打开?
说明: 在工具下拉菜单“选项”中,检查是否选中了打开开发环境同时打开“日志查看器”和“日志服务器”。

46. 如何计算软件点数?
说明: 易控软件中只有I/O变量才为软件的点,即所有设备中添加的寄存器个数之和。软件内部使用的,和外部设备没有联系的数据库变量不算点。

47. 如何知道某个变量具体使用连接在哪些地方?
说明: 可以使用“工具”下拉菜单中的“变量统计”功能实现。

48. 如果在画面中很方便的找到某个名称的图形?
说明: 打开图形浏览器窗口(菜单“视图”\其他窗口\图形浏览器),在指定的画面中制定名称的图形,此时此画面窗口中对应图形即被选中,此方法便可以很容易的找到指定的图形了。

网友B(2010-11-04):
非常好!
很好啊

网友C(2018-11-14):
我用易控的软件上,历史数据曲线为什么没有,测试链接数据库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