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30):
想请问下各位师傅关于镇流器的有关问题:
1、同功率的金属卤化物灯、高压钠灯、高压汞灯的镇流器能互用吗??
对灯泡或者镇流器自身的寿命有没有影响??
2、各位有没有关于金属卤化物灯、高压钠灯、高压汞灯的镇流器的具体参数如耐压值等等
希望各位讨论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不能通用,原理吗,如果能通用就不用再标明是金卤灯或钠灯用了.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应当不可以通用,其工作特性不一样。

网友C:
如果有不了解的东东,建议你先到“百度”里面“百度”一下,如果没有你要的网页。

再到“百度”的“知道”里面“百度”一下。实在没有,再来这里发问。

网友D:
不能通用的

楼主:
我工厂现在的金属卤化物灯都是用同功率高压汞灯的镇流器.启动及运行一切正常.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厂内停机进行检修时,电压降较大.很多情况都是镇流器对地短路或者是灯泡烧坏..请问各位能不能讲下各种灯镇流器的参数如何???

3楼的前辈你如果是知道的话请你发表下意见...
不用你提醒如果是能找到答案的我就不会发提问贴了...
如果你OK可以将你在百度或者白度知道一下能否麻烦下粘贴过来...谢谢

网友E:
都可以用,我都用好几年了,

网友F:
别的我不知道,但高压钠灯的镇流器我用在金属卤化物灯上,3年了还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