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DRVI指令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09-10-30):
我用的三菱FX1N plc想用它控制伺服电机朝一个方向走一段距离,然后停下来,触发一个输出口(譬如y007),保持几秒后,再控制伺服电机朝一个方向走一段距离,如此,循环5次。我自己写了段程序,一运行就出错,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问题出在那!先谢谢了!

网友A:
出了什么错呢?

网友B:
电机不动?

网友C:
虽然没有这样试过,怎么看你的S元件总觉得用错了。
还有INC C16 这样用?没见过,长见识。呵呵!
明儿有机会试试这样用行不行。

网友D:
用绝对指令做.你编程的思维有问题....

网友E(2010-02-02):
inc c16
这样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