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30):
办公室共享打印机,为什么有的打印快,而有的需要等将近2分钟?

网友A:
主要是你的文件是彩色的,而且打印内容很多自然要慢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你的文件是彩色的,而且打印内容很多自然要慢很多了
黑白打印机

网友B:
要看打印机的打印排列任务,如果排列任务多的时候,打印机的内存、系统需要处理所有任务的文字内容、保存和排版,当然要慢得多,严重的时候还会瘫痪死机。

如果只有一两个打印任务,打印的响应速度当然要快。

如果慢的时候,你可以在直接伺服打印机的服务器电脑右下角打开打印任务看一下,至少在10个以上。

所以说,打印机的内存越大以及文字处理速度越快越好。你的打印机比较老吧!

网友C:
公司局域网,有时也是打开A同事的电脑共享文件很快,打B同事的就要等待好一会,网线距离基本相同,为什么呀